大神救急~~~关于JR DSX11和MCPX对频的问题

楼主(2011-11-24):
小弟刚入了JR DSX11的控 和Blade MCPX对频
对频之后 蓝色的灯不是长亮而是一闪一闪 只是和没有对频前闪的频率不一样
舵机都有反应 就是马达不转 控上面的按钮都试过了 菜单里面也试得差不多了
飞机是没有问题的 用DX8和DSX12都可以正常对频飞行 就是DSX11不行

请问该如何解决? 谢谢各位兄弟!:loveliness:

网友A:
不是个例了,JR和spektrum的dsm2是有兼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个例了,JR和spektrum的dsm2是有兼容问题

 那就是说 不能用了? 有没有补救的方法呢?

网友B:
多对几次试试
我的dsx9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C:
找卖家换新版的吧,我之前跟你一样,也是老对不上频,换了新版mcpx就可以了,尾巴那里也有改进,过热也不会松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卖家换新版的吧,我之前跟你一样,也是老对不上频,换了新版mcpx就可以了,尾巴那里也有改进,过热也不会松脱的

此话怎讲? 难道Blade专门为您生产了新版的MCPX ?刚刚从米国带回来的

网友D: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有的  DX8 和DSX12都可以 就是刚拿到手的DSX11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对几次试试
我的dsx9没有出现问题

嗯 谢谢哥们的建议 对了很多次了 就是蓝色灯不长亮
但是舵机又是有反应的 电机不动 DSX11上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设置呢

网友E:
好像听说老版 dsx11 就不支持 dsm2吧,其他就不知道啥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听说老版 dsx11 就不支持 dsm2吧,其他就不知道啥原因了

我哭会儿去 不过为什么舵机会动呢

网友F:
我也用的11x对频没问题,个人认为舵机都能控制的话应该是对上频了的,多在控的设置上找下原因,对着说明书上的参数重新设置控,看下油门曲线和油门锁定。

网友B:
不常亮应该就是对频部分有问题,或者那啥。。。你不会开了熄火吧,舵机动油门没反应

网友G:
mcpx灯慢闪,像没电的样子啊,的确很诡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用的11x对频没问题,个人认为舵机都能控制的话应该是对上频了的,多在控的设置上找下原因,对着说明书上的参数重新设置控,看下油门曲线和油门锁定。

嗯 好的 谢谢 我也认为可能是我哪里设置的问题 DX8和DSX12都可以的 真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常亮应该就是对频部分有问题,或者那啥。。。你不会开了熄火吧,舵机动油门没反应

 不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mcpx灯慢闪,像没电的样子啊,的确很诡异

也不是慢闪 就是两次闪烁中间隔的时间不一样

网友H:
弄清你是11x 还是DSX11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弄清你是11x 还是DSX11

上将同志 你的头像真有个性 呵呵
JR DSX11

网友E:
你这个不支持 11x才支持 你买个dsm2的头装吧 也就几百块,总比买新控好。。。 汗死

网友F:
先确定是DSM2还是DSMJ。。。。。。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不支持 11x才支持 你买个dsm2的头装吧 也就几百块,总比买新控好。。。 汗死

汗啊~~~变形金刚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确定是DSM2还是DSMJ。。。。。。

是DSM2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没有知道的大虾来指点指点呀

网友:
玩mcp x最好还是dx6i,dx8之类的,以前的dsx7也可以,现在JR的和他们分家了,虽然都是dsm2,但是也许制式细节有些不同。就像现在XG8根本不能玩mcp x了。两家公司越来越疏远了。

网友:
我买了一个mcpx v2的板,也是无法跟dsx9控对频,反复试了多次无果,请教tf-4之后,用下述方法解决了 ,你也可以试一试
1。先开遥控,将油门微调调到最低--这步最关键。关遥控。
2。接收板上电,等待5秒后led闪烁
3。按住dsx控的对频按钮后开遥控, 等一段时间如果接收板led变为常亮就对好频了。
对完频就可以将油门微调置中,以后只要不重新对频都不需要再将油门微调调到最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不支持 11x才支持 你买个dsm2的头装吧 也就几百块,总比买新控好。。。 汗死

你从哪里听来的dsx11 不支持Mcpx?我和朋友用的dsx11都没问题。
楼主换台mcpx试一下。。。不过我的是V2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