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尾桨上紧不畅顺

楼主(2011-11-25):
尾桨夹与中联的那个螺丝,上紧以后,尾桨夹就不畅顺了,再加力上紧一下,就整副桨夹动不了,上不紧飞桨来出来,用螺丝胶都不行,大桨夹一样这个情况,那位大虾帮帮手解决?谢谢

网友A:
用螺丝胶,在保证顺滑的前提下,拧螺丝到位,不一定要要拧紧

网友B:
LS正解,螺丝胶也不要过多,适量即可,不然将来有你哭的

网友C:
轴承有问题了

网友D:
其实飞越版的更科学啊,凸柱做长点,拧的时候顶住内轴承,无比顺滑。

网友E(2011-12-30):
请问,尾桨夹的螺母是什么规格的啊?我的弄丢了一个不知道如何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