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米6的设置

楼主(2011-11-25):
今天装好米6后在论坛找不到设置教程,只看到了硬件的装机方法,请X能发出设置导入文件!谢了!

网友A:
在软件的配置那里,刷新一下,XAircraft DIY-Hexa就是。
如果用的不是XA电调,就要复制一份,然后修改混控表里的电调类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软件的配置那里,刷新一下,XAircraft DIY-Hexa就是。
如果用的不是XA电调,就要复制一份,然后修改混控表里的电调类型了。

正解

楼主:
XAircraft Configuration这个软件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 就是那个调参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没有米6参数导入啊~

网友:
进去之后在各机型配置文件的右上角有个刷新按钮,刷新一下就出来个叫什么DIY-HEXA的配置文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没有米6参数导入啊~

不需要导入参数,刷新下就会自动从我们的服务器上获取。

细节可以看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highlight=%C3%D76

网友:
刷新一下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