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上有起落架慢放功能吗?

楼主(2011-11-25):
10C上有起落架慢放功能吗?

网友A:
好像听说9xii上面有这个功能,请教怎么设置,很有用的

网友A:
dsx9控上面有这个功能不?我请教???怎么设置???

网友B:
10c不是又delay吗

楼主:
delay是什么意思 小弟不懂英语

楼主:
有延误,推迟?

楼主:
看了说明书 有起飞延迟 碟式延迟==几种 就没有特定起落架延迟 襟翼延迟

网友C(2012-02-12):
可以的,可以用程序混控将这个功能设定到起落架开关,futaba12FG以下没这个功能,但是可以把襟翼的延时,建议参考9c的中文说明书,繁体字版的,对此有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