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终于把JJ折腾坏了

楼主(2011-11-25):
V8一直飞的很好,为了业务入了米6;云台;2狗;图传,时下最流行的BM06N的3合1UBEC,结果用起来满好,可是自从接了云台开始JJ就飞行不正常了,时而抽筋,时而乱跑,时而动力不足。发现JJ断电的时候用手拨动云台,那个三合一UBEC上的电量指示灯会闪,据说是因为舵机本身就有发电功能,可是电量回流进UBEC也是正常么?实在没兴趣再买一个UBEC了,而且-P也有电源管理模块了,那就先凑合着用吧,结果昨天用电脑连接JJ,发现USB口电量似乎不足,JJ认不出来,结果接上电池后云台咔咔的动了一下,电脑瞬间关机,然后启动电脑后发现USB接口出问题了,什么都认不出来了。。。今天干脆拆了UBEC,用回XA电调自带的BEC,然后连接家里另一台笔记本,结果发现USB-LINK始终是只闪两下就灭了,电脑显示没有检测到设备,提示请检查电脑与USB-LINK的连接,估计USB-LINK烧了吧。我就纳闷了,这个三合一UBEC这么多人用,没听说那里不好啊,怎么我用就有毛病了?云台为何会回流电流进UBEC里?莫非舵机有问题?谁能给偶个答 案

楼主:
睡了,折腾了一夜了,烦啊,累啊

网友A:
我和你一样 但是现在就是usb等一直常亮 但是电脑能认出来 还可以调参数 下次在也不敢上电调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和你一样 但是现在就是usb等一直常亮 但是电脑能认出来 还可以调参数 下次在也不敢上电调参了

带ubec没事,别上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接电池usb口供电不足,电脑认不出来哦

网友:
你不早点问我,那个UBEC是5.3V不是5V,接USBLINK前要把他拔掉,不然必烧
我都是把他设成6V,这样云台舵机的扭力可以大些

楼主:
这个不懂啊,从来没见人说过的,我也是设置的6V,你是指这样给飞控供电就是6V了,然后飞控连接USB-LINK也是6V了,然后电压过高烧了USB-LING么?

楼主:
也不对啊,电脑USB口供电似乎是12V的,这个是咋烧的?我的USB-LINK连接后就是闪两下绿灯就没反应了,正常的是长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对啊,电脑USB口供电似乎是12V的,这个是咋烧的?我的USB-LINK连接后就是闪两下绿灯就没反应了,正常的是长亮吧?

USB是5V

楼主:
刚才问了 各家都没USB-LINK了 都在等新货 我把JJ装回650了 这下没法飞了

网友:
USB-LINK接电脑前一定要拔出UBEC接在飞控上的电源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问了 各家都没USB-LINK了 都在等新货 我把JJ装回650了 这下没法飞了

我多一个你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接电池usb口供电不足,电脑认不出来哦

吼 那是电脑的问题

网友:
你的不是个案喔

我的V4接了UBEC和云台也是抽搐的

网友:
没USB-LINK了

淘宝上买个USB转TTL的模块就行了 我告诉你怎么接线 才10块钱

楼主:
谢谢了,A大说发个给我用先

网友:
USB是5V的,如果UBEC电压不是5v(比如6v)

如果在飞行的时候,USB-Link 插在飞机上,这样UBEC的 电压就会反串到USB-Link上,容易烧坏。

楼主:
我没飞行插飞机上,我的连接电脑,发现电脑USB供电不足,认不出JJ,然后接上电池,然后给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飞行插飞机上,我的连接电脑,发现电脑USB供电不足,认不出JJ,然后接上电池,然后给烧了。。。

 ,一个性质哈。
没事,新的很快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