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二氧化碳保护焊。。。请兄弟们支招

楼主(2011-11-25):
最近想买二氧化碳保护焊,不知国产哪种牌子质量好啊

另外如果只买一个送丝器能和普通电焊机接一块用吗

知道的兄弟说下  多谢啦

网友A:
二氧化碳保护焊专业焊工用,就别想DIY,停一天让你损失不少的.

网友B:
二保焊除了效率高,用起来比焊条麻烦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氧化碳保护焊专业焊工用,就别想DIY,停一天让你损失不少的.

不DIY 只是不懂     什么牌子的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保焊除了效率高,用起来比焊条麻烦多了

工厂用的  只要效率

网友C:
你还要准备二氧化碳气瓶,拆了送丝机跟普通电焊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要准备二氧化碳气瓶,拆了送丝机跟普通电焊机一样。

什么牌子的可以呢    不要顶级的 就要普通能用的住的    只是怕买到山寨货   所以问下

楼主:
另外看到逆变式和抽头式,这两种什么区别啊

网友:
二氧焊机要想工厂大电流用,就选松下的,kr350的大概一万多。我们厂子买了两台,不停的大电流焊接。
还有一台天津的就不行了。
主要看工况,负荷一直很大,就选贵的。
如果负荷小,国产抽头的就没问题。故障率相对低。

网友D:
有二保焊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二保焊的飘过

普总说说啊 要买什么牌子的

网友:
用的不多  我买的是国产瑞凌  具体那个牌子好  还是听听大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