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式打印机有什么可以拆下来用的?

楼主(2011-11-25):
手头有两部老式针式打印机,打A4纸大小的那种。纸两旁有园孔的,送纸用。

太大不好拿,想拆了里面的零件即可。有什么值得拆下来的??是不是打印头的那根光轴可以拆?

网友A:
整个机构拆下来,可以做一部电梯模型。

网友B:
针打非常适合做定角磨刀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机构拆下来,可以做一部电梯模型。
哦?此话怎讲?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打非常适合做定角磨刀器,
我正需要一个定角磨刀器耶!这位大哥能上个图吗?谢!

网友:
新的,或小的针式打印机,里面没啥有用的东西的,我前天刚拆了一个80年代的A3针打,得到变压器一个,电容若干,光杆15,16 各一根,细的光杆子很多根,57步进电机5V1A的一个,还有个扁的步进电机,这个针打能正常使用的,只是暂时没用,卖卖值个150-200吧,出外地可能运费都要100,所以干脆拆了,反正家里还有2台针打。

网友:
败家啊,好好的打印机不卖点钱换什么步进,光轴不行,非要拆.拆下来还不一定能用.

网友:
如果是好的送给我,我给你换光轴啥 的.

网友:
我还有2台1724打印机闲着没用。

网友:
 这么难得的古董都要拆,还有什么不能动的?

网友:
人生就是折腾,针式打印机不是太好卖的,老的机器外壳都有点黄,几十斤重,别人买去也就打打快递单什么的,
我自己留了比较轻的两台用用,有一台的精度可以打图片,主要作用准备打蜡纸,然后用油墨印刷在金属片上,
然后电解啊,錾刻啊,家里地方小,只能清理掉一些暂时不用的,悲哀啊,上次卖掉3台模拟复印机,4台A3激光机,
都是不太好,有底灰,一时修不好,就1元1斤当垃圾卖了,早知道不如拆光杆和步进电机呢。

网友:
做梦都想拥有一个像老美那样的车库,可以堆点东西,DIY点东西,哎。。。。。。。

网友:
其实我还挺想利用一切垃圾的,上次小孩的滑板坏了,我就拆了,4个橡皮轮可以加个柄做橡皮锤的,轴承太差,但轴承内圈可以做手用雕刻刀的钢箍,两根轴也拆下来以后可以用,螺丝螺栓也拆下来备用,螺栓扔掉很方便,要用的时候买回来都是要花1元钱的,还要交通费,时间。

网友:
打印头里的钢针很细,我用来通喷灯啦,汽油炉啦等,很少能弄到这么细的钢针的!

网友:
你看的中不

网友:
俺受不了了,贴了半天图就是红X.

楼主:
看不清啊,是不是时间继电器或切换开关什么的?
或者这样,你如果有铣床的话,帮我铣一个木头吧,我有个把手需要铣。修复一个电吹风的把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清啊,是不是时间继电器或切换开关什么的?
或者这样,你如果有铣床的话,帮我铣一个木头吧,我有个把手需要铣。修复一个电吹风的把手

不好意思,我也是新手没有铣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