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M碳纤贴纸。

楼主(2011-11-25):
传统的碳纤维布还有环氧树脂粘贴太麻烦,现在3M出了一个碳纤贴纸。不懂质量怎么样,这东西是完完全全的普通贴纸,还是真的含有碳纤的能增强强度的碳纤贴纸呢》?

网友:
就一有碳纤纹路的贴纸。。和碳纤貌似都没关系。。除了纹路。。
不过3M出的不清楚。。没看到过。。。

楼主:
想用碳纤维但是不会用。谁能教下?

网友:
其实碳纤贴纸是有的,钓鱼竿、和冰球棒都是用碳纤贴纸做的,普通粘合是定型,高温处理后才能达到一定的强度,一般自己是做不到的!

网友:
LS说的和LZ说的2种。。。
LZ说的是不干胶碳纤纹路贴纸
LS说的是带有环氧的那种碳纤布。。。高温定型后就是碳纤维。。

网友:
那种应该就是为了美观用的吧

网友(2011-12-30):
楼主说的贴纸我今天才贴在我的副翼上,请查看进口模型贴“X-Cell Furion 450"中有图的,我买了黑,银和透明的,贴的是透明的,剪裁时候里面的确有纤维成分,但是应该不是碳纤维。

网友:
市面上常见的 碳纤维贴纸 其实都不是碳纤维的
其实就是假碳纤维 是纸
真正的碳纤维是 用碳纤维丝 用机器编织而成的布料
使用时需要进行表面处理

网友(2012-02-05):
布貼紙我也買過效果並不好,碳纖布+樹脂固化後可以增加強度,表面的光澤是貼紙比不上的。

碳纖貼紙

碳纖貼紙

12k碳纖布+樹脂固化

12k碳纖布+樹脂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