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通常用多大容量的电池?

楼主(2011-11-25):
我看到市面上有5000mah的,这么大的容量,让
电机
连续运作会不会有散热的问题呢? 还是用小的容量的
电池
,换电池间好让电机有点休息的时间?还是都无所谓,越大飞越久就越好?

网友A:
越大越重,450用的一般都是3S 2200毫安。要不就是6S 1200毫安电池。 电压越高发热越小。而且高电压对于放电过程中电压下降也不会像低电压电池那样显得疲软。 新手配450比较建议直接上6S的动力。只是电调投入的钱稍多。电池 3S 2200毫安和6S 1200毫安的价格差不错。飞行时间,特别是暴力3D 6S1200毫安要长得多。

网友B:
太大了不好,电池本身就重,多飞不了多长时间。而且飞行总重量增加,也增加了电池电调的负载。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解答,新人真的没有想到重量这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