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火狐ep200与250电机是否通用?

楼主(2011-11-25):
 火狐ep200与250
电机
是否通用?

网友A:
转速不同

网友B:
火狐一般2S吧。。。塑料的机架受不了那么大的扭力。。。

网友C:
不通用, 200马达和250马达,无论KV值,轴径,还是螺丝孔,都不同的

网友D:
通用的啊,250马达有200的孔位
不过200的马达好像不能装在250

网友E:
火狐200的电机,可以放在 200 和YT250上使用,火狐200的电机 有两种螺丝孔! 7.4V飞 200, 11.1飞250 7.4V也可以飞250 可是很软

网友F(2012-01-08):
浩马特的250电机HB2625不能直接用在火狐上

网友D:
火狐的马达有11和16的孔径,可以用在火狐和250,但不能在200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