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110步进电机用的100V以上的驱动用的是什么控制芯片 什么MOS管?

楼主(2011-11-25):
86,110步进电机用的100V以上的驱动用的是什么控制芯片 什么MOS管?什么DMOS控制芯片呢?DSP或者单片机控制的就不用了,硬件控制的 像3986等也只能支持50V.

楼主:
楼上的麻烦了点,,有单片机 编写程序的好坏好像也直接关系到电机的运行稳定性

网友:
还不如自己做,  TD350  +  MOS   + 单片机  + DA + CT ,可以做的很好的

楼主:
im2000,,,采购也困难

楼主:
现在可以选的是TC2000(国产的用得少)  TMC249 TMC239(德国血统,采购困难) BY5064(有人指出不是个好选择)

楼主:
最后一丝希望的破灭了 还有什么芯片呢??外置mos的 大电流驱动 稳定性好 高细分 细分准确度高

网友:
by5064不是一个好选择,虽然价格很低但性能有限,他有一个致命缺 陷是锁定噪音比较大,这个跟这个芯片的开发者有过交流

楼主:
BY5064 貌似是个好选择

网友:
500v  20a的mos  大把的我手头有一款松下的  用的   k2197

网友:
控制芯片原来多是DSP,现在单片机性能高了,用单片机的多了.驱动MOS多是IR的.

网友:
楼上的没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
DSP或者单片机控制或者PLC控制,光耦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