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悟空同时同症状!!!求解??

楼主(2011-11-25):
11月24日与模友难得轻松,6架直机,2台悟空齐聚飞场。场地空旷无障碍。由于我的悟空是新装机,首次测试飞行所以格外小心,模友的悟空则是刚换蝎子330X黄金版,也是小心异常。然而,两架悟空先后出现同样的姿态失控:GPS下全紫灯,2米左右留空悬停3分钟左右。机体向左倾斜,并掉高。推油无反映,向左横滚的的趋势越来越大。打右横滚杆只能减轻翻滚的趋势,无法修正。最终轻度炸鸡,损失正反浆一对。而且两台悟空除了失控高度不一样,其他症状完全相同。请大疆解释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以便我们检查或者调整参数!!!

网友:
同情!同情!慰问!慰问!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您能不能将您调参软件里面的相关参数告知一下呢

网友:
ufo上空路过了吧

网友:
国外RCGDJI WKM飞友 也发现新版固件4.22发生了问题?  纷纷兜倒回旧版本了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486386&page=387

网友:
LZ什么版本?

网友:
这个和我以前发的一个帖子问题一样,最后是校准几次地磁解决的,可能一次就够了,不放心就多几次,呵呵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2790

网友:
不会吧!! 我刚买了悟空H 啊 ,担心啊!!

网友:
你好,请看下你的插线和3档开关对应的巡航,手动,姿态对不对

网友:
我这发现电源管理模块 打开的话问题多,可能的话关闭一下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否PM一下我您的联系方式

网友:
找观音呀,

网友:
请问dji是否每次换场地(环境)校正一次罗盘?

网友:
不需要每次都校准

网友:
您好,估计是您的遥控器校准没弄好请联系我2359928496,具体问题详细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