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型变压器能不能做点焊机(更新电路原理在15楼)

楼主(2011-11-25):
 只要是铜芯线应该就没问题

做了个壳,外壳要接地

小环形变压器,220V入2.1V出两个输出串联得4.2V

控制电路用单片机+数码管+继电器控制点焊时间

电源总开关和10A保险

找到两块PVC用雕刻机开孔

电流检测的铁芯就用铁丝绕了

通电试机OK

楼主:
延时时间1S~100S(实际1~3S就够了)时间从点到被焊物开始延时

楼主:
控制电路PCB,先到这里,做好焊钳再继续上图

网友A:
顶楼主,能上个控制电路电路图吗?

网友:
壳子做的那是真不错,这样好清楚明白,电路板做的像成品机

楼主:
继续做夹钳,铜头找6的铜棒临时车两根试机用

中间放电木绝缘

车个小轴

装配

安装完成,一会试机

楼主:
试点一根1.6的铁丝,延时2秒,看看点焊效果

感觉焊口很好很牢固

这个点焊机已经能满足我的加工需要,算是顺利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楼主,能上个控制电路电路图吗?

 我是直接画的PCB,晚点手画个原理图给你参考

网友:
干净利索的设计,期待楼主做个焊电池的夹具,类似成品机夹两根焊针的那种,我好山寨

网友:
牛X好机啊

楼主:
控制电路原理图

网友:
不错,不过手按住的时候不烫手吗?

网友B:
看明白了,电流检测,用单片机进行时间控制
建议加上0.1秒时间

网友:
不能调整电流大小?

楼主:
 不能调整电流大小

楼主:
平时喜欢用易拉罐做浸油桶,放小东西下去捞出来不容易,就焊了个油漏

侧放进去没问题

这是发黑处理后的效果,虽然是泡油中,还是发黑后好看点

以后捞东西方便了

楼主:
今天果然发不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明白了,电流检测,用单片机进行时间控制
建议加上0.1秒时间
 好建议,谢谢。我已经把时间改成0.1S~10S(反正也用不超过1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