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比较重的机器包装箱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1-11-25):
我在交易区卖了一台小钻铣床,200斤左右,刚才买了一些建筑工地上的下角木料,但是怎么也想不出怎样打包装箱,应该即结实又省木料还得便于搬运,谁会教教我,谢谢。小铣床的外形紧缩后的尺寸是700*600*660(长*宽*高)

网友:
兄弟真有心,收到后我会连木箱以前保留着的,到时候发回老家可以用~~~~

楼主:
这个结构还真不好设计,正在研究中

网友:
u 看看这个吧

网友:
西门子的一般都是这样的。等有时间去单位库房给你拍点照片

网友:
板子太薄了,要用实木的。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但是这个结构重量轻可能还行,要是比较重的机器好像不行吧,年初我买电子小精灵的小卧铣时他的包装就没弄好,运输还不是很远,同省的,已经散得不成样子了,亏的他用了不少铁丝算是连接住了,不是包裹住了,我这次是要从山东运到广州啊,真有点发愁,200多斤一律使用手拉葫芦,一个人抬都抬不动,两个人都很费劲,必须要弄结实啊

网友:
分承载式和非承载式,有底盘和无底盘,还考虑地脚螺丝位。局部要加强,还有吊装力点,
一般做个底板打个木框,覆板就可以了

楼主:
要是有刚买车床、铣床的朋友能提供一下就好了,参考一下他们的结构

网友:
楼上的结构没问题  底板厚些 把机床用长螺栓固定在底板上 我们的加工中心重6吨都是厂家这么发回来的

网友:
螺栓一定要固定在底板的方木上

楼主:
我想知道立柱和底盘之间怎样连接,别一用力抬就给上下脱节了

楼主:
他那个结构没有立柱能行吗

网友:
这位仁兄是个认真负责之人,我给你介绍一个,最好是木方的,订成笼型。这样省材料还结实,能和木笼硬性连接的就用螺栓把死。不要大了,包装和实物要接吻。紧密无间。最后用鉄丝捆4道,我保你能发到海角天涯,还能完璧归赵回京畿。

楼主:
谢谢楼上,我买的木料基本都是木方,刚又找了些包装箱上用的那种钢片,还在研究结构

网友:
里面三合板外面用木条打框架

网友:
关键是底盘,重得床子底盘全是矩形钢管焊接得。侧面板子主要是框架和扣钉要结实

网友:
京畿坦途  上善大道

畿  念什么??

网友:
底托一定要结实,把机器用螺丝固定在底托上,不然很容易散架的。

网友A:
我们论坛里都是热心人。

网友B:
说实话,木箱不管怎么打到时候都是要散架的,最好在木箱外用粗铁丝横竖捆四道,这样就算木箱散了也不至于把里面的东西掉出来

网友C:
楼主首先要在箱子底部加2根大一点的方木,和箱子底板钉一起,把铣床底座的安装孔用螺丝穿过方木拧紧,这样再把两侧的箱板钉上,注意中间加钉横木固定住机床防止机床晃动,再封两头及上盖!板材要用8mm以上的实木板。包边用铁皮钉上,不然用快递的自动包装机捆一下也行。
关键是机床在箱内不能晃动,箱体要牢固。耐搬运!

网友D:
大木方钉井字形底座,(人抬,叉车叉都方便),尺寸能把机床全包容,机床直接用螺栓固定在底座架子上,然后做框架,蒙层板。写上勿摔,画箭头表明哪面朝上。我400多公斤的床都是这么来的。注意零碎的零件要再钉个小箱子固定到底座或床身上。最好是把所有零件都固定夹紧到机床上。
再赞楼主,特意问怎么包装才发货,负责的人!

网友E:
直接方管加角铁,四周铆钉五合板,保证结实

网友F:
西门子的设备都是这种包装,大到变压器小到配电箱,只是板厚会有一定差别,底部非常方便叉车工作。

网友G:
可以简单点,用木方钉个框,几个面钉工地上用的那种做混凝土模板的那种厚板子.只是重了点,不知几合板了,都一公分多厚了.

网友H:
重东西必须得做托,重的一律用叉车搬,一个628没做托,到我这我一看吓了我一跳,叉车通破8个厚的胶合板进去了一次。幸亏是后面,还是在山轨下面,要是前面就完了,两个叉车头的撞痕永远留在了床身之上。我接货得有十多次,只有兰州发的一个气门机咋的没咋地。剩下的无一幸免,最严重的上海发的,那家伙物品,包装,配件,一小堆堆在一起,你说啥物流人员就是点头,啥话都不说,那态度那是真好啊。

网友H:
楼主异人也,鲜有发贴求最佳答 案的,有机会和楼主交流交流,定会无不好的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