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炸机

楼主(2011-11-25):
无图,在连侧面悬停,一直稳不在一个地方,然后没心思了,高速几个自旋。停下的时候往一边偏,来没反映过来就打在树上了。
最悲剧的是把
舵机
臂炸断了……这玩意我哪配去啊。。。三个舵机臂都炸断了。。。

楼主:
大部分已经修好。。。就等周一回公司找哪还有剩的舵机臂了。。。

网友A:
是哪个舵机,我的是933舵机,5块钱买一包。

网友B:
我表示今天练熄火滑行降落,撞外场箱了,桨尖磕了

网友C:
我首炸就是没摆稳姿态自旋炸,不过舵臂没事
建议楼主买飞越的易碎舵臂吧,还不错

网友D:
舵机臂那么不结实?

楼主:
933的臂是侧面装树

楼主:
横轴有点小弯,影响以后的飞行特性么?

网友E:
横轴弯了肯定要换啊

网友F:
怎么不用易损舵机臂?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什么是易损舵机臂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该换的全换了,就是不知道修好了会不会影响飞行特性.

网友G:
炸过了总有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只要不影响飞行就行,我以前力求完美,搞得修机比飞行多得多。

网友H:
什么舵机臂啊?这么脆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933原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