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蒙 我也蒙 EPP飞翼热缩蒙皮

楼主(2011-11-25):
没有蒙的时候

底面银灰

上面蒙的有些花眼了

蒙好以后 强度真的不错,EPP本来软软的,蒙好了是硬邦邦的。
木有专用的蒙皮熨斗,家用的熨斗温度不好控制。
蒙皮热缩后的拉力对机翼有影响,先蒙下部再蒙上面 最后机翼会有少许上翘(算是加上上反角啦)。
副翼也试着蒙了一下,变形大超出预期,就撕掉了。
:funk:撕掉以后发现EPP表面竟然变得很光滑,热切后的凹凸毛糙 改善好多。

网友:
 持续关注... 我也要大灰翼...

网友:
冷裱膜就不容易变形了 缩的话 还是不好控制

网友:
这个蒙皮带背胶吗,EPP表面不太容易粘住~

楼主:
蒙皮是有背胶的,加热后有粘性。
EPP加热后表面会轻微融化,刚好达到粘接的程度。

网友:
老道的帖子,我是逢场必顶的

牛人啊
技术真牛

网友A:
啊啊,那个小方块的才好看啊,我的是大方块的,而且蒙到了下方,上面是银色的,不好看啊,真土 。

网友B:
贴膜后外观漂亮 强度增加 还带了上反,何乐而不为,但是俺不会,道哥儿,要不再给大家伙上个教程或者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啧啧 不错
关注一下
顺便问一下  开槽容易不。。 用壁纸刀能胜任吗?

开槽用新刀片很容易,前提不要买到假货(我一直用”得力“的小号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膜后外观漂亮 强度增加 还带了上反,何乐而不为,但是俺不会,道哥儿,要不再给大家伙上个教程或者视频。

蒙皮我也是第一次,细看也是惨不忍睹的
视频看看老外“和风”的制作视频吧。那个蒙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啊,那个小方块的才好看啊,我的是大方块的,而且蒙到了下方,上面是银色的,不好看啊,真土 。

下面也好啊 特醒目!

网友:
道长  程叔   哪里有膜卖?PM一下   谢谢

网友:
发现道哥在蒙皮的过程中……

蒙下面的时候本来是折叠桨的,蒙上面的时候就变成了直桨,请问道哥这也是蒙皮时候需要注意的技巧吗?

网友:
学习了,膜此处可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164052981

网友:
蒙皮的方式究竟哪种好啊?

目前已知的蒙皮方式有:1、道哥本贴中用带粘性的热缩膜皮;2、用3M77喷胶(老外用的)加上没有粘性的蒙皮(暂时不知道是否有热缩性。

到底该采用哪种比较合适呢?

网友:
热缩蒙皮就很好,只要控制好温度,蒙皮绷紧再加热,背胶融化,不收缩的温度就可以了。

网友:
唉,保鲜膜 3m喷胶的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