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美用多少频,才不会应响GPS搜星?

楼主(2011-11-25):
罗美用多少频,才不会应响GPS搜星?

网友:
引用 楼主:
罗美用多少频,才不会应响GPS搜星?

1.2G 2.4G都可

网友:
影不影响你先得要知道GPS的频率

网友:
我用1.2G 的罗美 第一次 关了 才能搜到星 ~ 我的GPS有电池 可以保存星历 下次 就没事了

换了 2.4G的罗美 没这个问题

楼主:
1.2G罗美多少频道不会影响GPS搜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