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级别电机,请问哪个更适合呢

楼主(2011-11-25):
近日,在某航模店购全球EPO材质3D机,该飞机标注建议配置银燕 EMAX 2215 20 1260KV 高效无刷电机或同等电机,与此同时因一直使用郎宇电机,在其它商铺购买器材时一并购买了一台郎宇  X2216  KV1250电机,具体参数如下,请问此两款电机在同等电池和桨的配置下,哪个会效果更出色,或者有相对看法的,欢迎一起讨论。以下是飞机的具体参数和两款电机参数:、

翼  展 : 36.5英寸 / 930毫米
机翼面积 : 346平方英寸 / 22.3平方分米
飞行重量 : 19-23盎司 / 540-650克
全  长 : 41.5英寸 / 1055毫米
所需动力配置 : 外轉無擦馬達(银燕2215); 4 个迷你舵机
所需遥控 : 4 频道遥控器
所需其它设备 : 20A无刷电调 ; 锂电池 (室內:2 cell 7.4V 15C 1000mAh / 戶外:3 cell 11.1V 15C 1300mAh)
银燕 EMAX 2215 20 1260KV
尺寸:22x15 mm
轴径:3 mm
重量:59g
电池:3 Li-Poly
RPM/V:1260 RMP/V
最大效率:82%
最大工作电流:22A (>75%)
无负载电流/10V:0.5 A

推荐模型重量:400 - 1200g
使用螺旋桨型号:APC10*5 APC11*5.5
实测数据1- (11.1V 9x4.7桨)
电机型号: 银燕EMAX 2215/20
输入电压: 11.1V 恒压
螺 旋 桨: 9x4.7 GWS 慢飞桨
标准电流: 17A
最大电流: 20.5A
标准拉力: 1000g
最大拉力: 1150g
转速kv/v: 859
电机电阻: 0.068Ω
实测数据2- (11.1V 9x5桨)
电机型号: 银燕EMAX 2215/20
输入电压: 11.1V 恒压
螺 旋 桨: 9x5 GWS 快速桨
标准电流: 14A
最大电流: 17A
标准拉力: 1000g
最大拉力: 1130g
转速kv/v: 900
电机电阻: 0.068Ω
==========================
郎宇  X2216  KV1250
螺旋桨            电压(v)           电流 (A)             推力(G)            力效(G/W)
9050                 10                   16yue4ri                   940                       5.73
9050                 11                   19.5                  1050                      4.89
9050                 12                   21.5                  1250                      4.84
1047                 10                   23.5                  1200                      5.10
1047                11                    26.5                  1350                     4.63
1047             12                       30.2                  1520                     4.19

网友:
不懂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看数据,银燕效率更高。
17A时 拉力已经达到 1130克
朗宇19A 时 才达到 1050克

但具体的要看实际使用情况。个人认为相差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