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搞错了。第一个模具

楼主(2011-11-25):
经过各位兄弟前辈指点做好了泡沫切割机,

用的是电脑电源,5V,切割丝是不锈钢的。

用的是电脑电源,5V,切割丝是不锈钢的。

激动呀,小试牛刀!

激动呀,小试牛刀!

效果不错!

效果不错!

楼主:
用万用表测了一下!12A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靠,红通通的嘞

网友:
背面的图片有吗

网友:
2头接线接远点

网友:
停一下试试,
切这么薄的没用,切个1m的就知道了

网友:
烧红了!温度高了有害气体多啊

网友:
燙到還得了,小心點好

楼主:
细部说明

再找一个合适的电阻串进来可能就不红了!
请各位高手继续指点!
多大的电阻比较合适!谢谢

瓷圈设计,绝缘、耐高温!下面的被我埋入工作台下了。

瓷圈设计,绝缘、耐高温!下面的被我埋入工作台下了。

底座!可根据实际需求万向转动。

底座!可根据实际需求万向转动。

M5螺钉,可以用来调节电热丝的松紧!

M5螺钉,可以用来调节电热丝的松紧!

网友:
好  就是别烫手

网友:
改成数控的

网友:
电热丝通电长度长一点就不会红了~

网友(2013-03-07):
丝红了不好用,手慢了会把工件熔化出沟槽或大洞,影响精细度,加个可调变压就OK了。

网友:
好像  不是很安全啊

网友:
小心烫手

网友A:
不是很安全啊,小心火灾!

网友B(2013-09-03):
不知道怎么搞的,好想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