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襟翼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1-11-25):
刚买了个赛准备开襟翼,纯研究,别一开口就否定说小飞机不用加襟翼。我只是喜欢襟翼。昨晚上看了一晚的民航降落视频,襟翼副翼都往下打40~50度左右。本人也玩过不少固定翼了,大滑也玩过几架。DLG也有。但是我在论坛上看到的跟自己试验的都是襟翼一往下飞机就抬头(DLG最明显,玩过贴地飞行手接机的都明白)。可是为啥民航降落的时候襟翼副翼都大幅度下打却不会抬头呢?说白了我开襟翼最大用处是当减速板用滴,目前想法是打个90度的开缝襟翼。因为飞机还没到所以先在论坛上请教下。(蝴蝶刹玩过了,但是像真机搞蝴蝶刹就不像真了)

网友:
开襟翼的同时还要在升降舵上补偿的,是自动补偿,所以无论什么飞机调好了,打开襟翼,飞机依然是基本平的,当然一般调成稍向下比较好,因为一般降落是稍带拉杆的

网友:
升降舵上补偿的,是自动补偿.....

LS

网友A:
民航飞机降落时不是只有襟翼,还有缝翼,减速板,放下的起落架,很多东西在影响飞机的姿态,而且,有电脑自动调整飞机姿态。所以,放襟翼时当然不会抬头了。
兄弟我当年就是在南航维修飞机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民航飞机降落时不是只有襟翼,还有缝翼,减速板,放下的起落架,很多东西在影响飞机的姿态,而且,有电脑自动调整飞机姿态。所以,放襟翼时当然不会抬头了。
兄弟我当年就是在南航维修飞机的,呵呵

对的,真飞机上都有一套飞控系统,来稳定飞机的飞行,据我了解即使是设计的渣一样的飞机用飞控系统也可以飞得和性能优良,还有一点很不同的是真飞机的操控杆给飞机的不是舵量指令,而是姿态指令,这点和模型非常的不同

网友:
要混控一个比较大的降舵

网友(2012-04-16):
真飞机…的飞行计算机是很强大的…
蝴蝶刹车一般是:襟翼全开,两侧副翼向上抵消多余升力,平尾略微向上保持姿态

另外,如果你飞过X-plane之类的模拟器
这样举例:一个飞机在130节,襟翼0,结构方向和飞行方向相同。
如果速度继续向下,需要保持平飞的话,飞行方向就会低于结构方向(大仰角),所以计算机会展开襟翼作为升力补偿,直到65~75节,襟翼全开,结构方向和飞行方向系统。(你看见的真飞机就是在这个状态)

顺便讲一下降落,以100~200英尺/分钟的下降率下降到跑到标高+10~+20英尺处,拉平,保持下降率<50英尺/分钟直至接地,接地后发动机反推,收襟翼,刹车。(当然,这个是真飞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