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发视频]Y3爽飞

楼主(2011-11-25):
KK2.0固件,好盈18A电调,XXD2212KV1000电机。因为1045桨太脆,所以试飞先用8038啦~不知可飞否

网友:
8038便宜,浆的质量不错耐炸,我一直用这个

网友:
KV1000用80桨 小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2212 KV1000 用1045是标配(3S电) 说不定用8038还稳定些 楼主的Y3一定能飞!!!!支持!!!!

网友:
不如楼主也帮忙D一个Y3机架吧

网友:
看上去很不错,期待...

楼主:
试飞成功

哈哈,8038桨很给力。不过后来换1045后就开始狂抖无法起飞,貌似尾部不够紧密而1045力量太大。刚把8030桨孔挖大,锯掉一节,这样可以用子弹夹了。待会儿再飞

网友B:
三只脚,没四只脚的悬停时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只脚,没四只脚的悬停时稳吧

那是当然……

楼主:
爽飞了

由于换1045不能正常起飞还导致尾电机损坏,症状是转两圈马上就不转了,像打滑了一样。于是换了电机,换上子弹夹,载上GOPRO随便飞了:)

照片先上,择日上视频。最后一张照片是五张照片合成的,理光R7地面每5S自动拍摄一张得来。

楼主:
飞行感受

以前都是飞四轴X模式,而且是带自稳。第一次飞Y3还真不习惯,不过一会儿时间就熟悉了,下来看gopro的视频,镜头里看不到机架,能看到一只螺旋桨尖,很不错,视频里看着行动很流畅,航线模式很适合拍摄啊~4300的3S锂电飞了13分钟。设备搭配的不太好,感觉这小桨撑起带套的GOPRO比较吃力啊。可惜上了1045就出事故…

楼主:
想到个问题

前桨用1045正反,尾桨用8038这样应该就平衡了吧。不过,推力是不是就增大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4300的3S 锂电? 多少C 多重?

网友:
 最后1张图好诡异~

楼主:
回复 网友D:

20C,貌似三百多克

网友:
顺道发发kk Y3飞行视
Y3尾电机那个可否用小电机?

网友:
那么多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俺觉得可以,准备尾部用KV1400。前面换1045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