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立柱铣床改数控请教方案

楼主(2011-11-25):
手上有一台黄山7040钻铣床,用了半年了,现在准备改成数控的。X轴和Y轴准备用方轨。现在Z轴难住了,圆立柱的,机头上下控制不知道如何改,坛子里有朋友改过这种类型的铣床吗。
铣床的照片从网上找了一个,就是这样的

楼主:
床子有700多斤重,刚性很好,手动用起来总该觉很不方便,还要买很多附件才能干活,还不如直接改成数控机,就是这个圆立柱很麻烦

网友:
不麻烦啊,主轴微进给的地方加步进电极。鸡头其他不变
有人改过了

楼主:
这种铣床用的时候,主轴套筒不都是锁紧的吗。套筒一锁紧,微进给就转不动了

网友:
可能是做雕刻的,如果是铣要牺牲些性能,用小直径的铣刀。
锁紧只是消除轴套的旷量,
不知道这机的头部进给部分可否承受在不锁紧时的大刀切削力。
要完美恐怕代价太高。

网友:
去买个个方柱

网友:
方柱在铣要锁紧吗?哪个解吸还会放大到主轴。
重新考虑

网友:
我改过圆立柱40铣。实际效果比方立柱好,改造难度稍高。。

     正在钻孔做一个齿轮

   正在比较暴力的铣一个面(刀比较好)

网友:
只要X Y自动就可以了,2轴CNC也能用的

网友:
 圆立柱刚性上并不比方立柱差 只是升降上 方立柱方便

楼主:
楼上说的对,圆立柱的劣势就是在升降上

网友:
或者再弄个圆柱 做成龙门铣

网友:
在微进给上加步进电机啊

楼主:
这种铣床用的时候是要锁紧套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