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入手了V120D02S。付图。求调机方法。。

楼主(2011-11-25):
还是入手了V120D02S。付图。求调机方法。。
绝对的第一次入六通。之前都是飞四通的。
飞了一会,感觉真的灵敏多了。
只能悬停,航线还没时间飞,也不知道我能不能飞诶。
不多说了,上图。

网友:
这小玩具怎么还没有控大啊

网友:
这个可以

网友:
先慢慢的练,别着急就行。应该好飞,有问题找论坛问。

网友:
    在沒熟機機性能之前,

找個比較大的地方試飛,以免碰撞!:loveliness:

网友:
悬停能脱控几秒吗

楼主:
不可能托控吧。。。玩过4通再来玩这个,觉得CB100,260a那些就是玩具。。

网友:
我的CP可以,但02就不行

楼主:
我今天也本打算入CP得了。但这种小J我有3架了就入个02S,差价只有100

网友:
看重亮点

网友:
入了华科尔,没有回头路

网友:
02s的大齿盘是多少齿的?

网友:
LZ,02s的大桨感觉如何?我正准备入

网友:
LZ想了解多些02S设定方法和调机等,去http://www.rctw.net/论坛吧,那里清静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少齿的我不知道。大浆的话,今天试飞有几次收油太快直接平衡仪辅助降落的,但是还是扫到地面了,没损失,只是吹嘘的脚架出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少齿的我不知道。大浆的话,今天试飞有几次收油太快直接平衡仪辅助降落的,但是还是扫到地面了,没损失,只是吹嘘的脚架出问题了。。

多谢。
脚架,貌似为了美观设计得有缺 陷,不经炸。

网友:
台湾那个帖子气氛不错,值得一看
另外调机基本上按照说明书就没什么问题,只是需要注意一些细节的东西
油门新手不熟悉机子的情况设置80%左右比较保险,这机子50%的油门足可以飞起来
另外检查一尾中联及中联看看横轴,基本上都打胶只是有时胶太多,还有就是看看舵机
安装是否到位,我的机子一个尾舵机臂没上紧,升降舵机没上紧

基本调机步骤
1控参数按照说明书设置好
2拆掉大桨尾桨
3拔掉电机线,接收设在调整模式上电检查十字盘水平螺距,回到飞行模式检查3G工作情况
4插好电机线按照标准程序重新上电,机子拿在手里轻推油门检查震动情况有无异响
5上好桨可以开始试飞了,再检查一下双桨
基本上就这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
脚架,貌似为了美观设计得有缺 陷,不经炸。

这机子脚架不美观,传说比CP脚架要经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少齿的我不知道。大浆的话,今天试飞有几次收油太快直接平衡仪辅助降落的,但是还是扫到地面了,没损失,只是吹嘘的脚架出问题了。。

这应该是负螺距直接拍下来的结果,什么脚架也受不了
不熟悉没飞过六通可以先不设油门曲线的负螺距,比如都设成5度一条直线当不变距机来飞,习惯了再慢慢调整

网友:
好飞机,慢慢折腾吧。负螺距调高点会稳当些。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想知道负螺距怎么设置呢?买机的时候,是别人帮我试机的。

网友:
说明书上螺距曲线Normal L L-20% M+20% H+55%
改成 L0% M+0% (或25%)H+50% 设置M为0%是为了以后切3D时手感不变,若是设置为25%空中切3d机子高度会突然变化,也会对机件造成冲击,我觉得不好
油门曲线设置为 L0% M40% H80%
先这样熟悉一下六通的机子以后再吧 螺距L改成-10%就差不多了

这小机子动力强劲油门反映很快,得慢慢适应,尤其是在室内飞的时候要小心,油门曲线设低了保险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貌似我的2603好像不能设置曲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负螺距直接拍下来的结果,什么脚架也受不了
不熟悉没飞过六通可以先不设油门曲线的负螺距,比如都设成5度一条直线当不变距机来飞,习惯了再慢慢调整

MCPX 全油門也沒見拍坏腳架。。。

网友:
控是2603的吧

网友:
最近小机象是有点热门哦。

网友:
等楼主视频,比较关注这个小飞机,感觉是划时代的飞机!如果三轴有改善,真的比较耐炸的话!

网友:
华的小鸡鸡别太暴力啊

网友E:
华的鸡鸡手感不咋滴,手感还是MCP X好,但是MCP X自旋很慢。。

楼主:
我想问下大家2603是不是不能调螺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大家2603是不是不能调螺距。。

看了一下说明书,好像是内置好的,不能调但可以限制行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明书说了PIT陀螺仪感度,PLT尾托混控。貌似真没说螺距的。油门可以调,但没有曲线出来

网友:
2603是很杯催得一款控,2801就很经济实惠

网友:
另外也推荐你去对岸的论坛探讨,一来这边02s不多,二来你懂得

网友:
据说这个耐炸哦!

网友:
新手玩cp,老鸟玩这款比较好,这款算专业3d机了,cp算练习机!比较劲炸!而且3/6陀螺仪可调

楼主:
这个我觉得也挺耐炸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华的鸡鸡手感不咋滴,手感还是MCP X好,但是MCP X自旋很慢。。
你自己都嫌自旋很慢,还叫手感很好?这是什么逻辑?控制自如,那才叫手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自己都嫌自旋很慢,还叫手感很好?这是什么逻辑?控制自如,那才叫手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