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5):
潜水时间很长了,D了个氧-乙炔火焰切割机。用CAD画图,ARTCAM出代码(沿矢量加工),MACH3控制。
根据切割工况当速度快了的时候没割穿,必须后退(反向运行)。问题是:多数后退不动作,有时可后退但位置不能控制。真是头痛,望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自己顶;
怎没高手说一下?
mach3 是淘宝买的。有问题???
ArtCAM Pro是9.1

网友A:
我开过火焰切割机,海宝系统。。不知道你d的是龙门式的吗,是双电机,还是单电机。。
对mach不太懂,这样吧,你把程序再走一遍,到这地方停止,预热,再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D的是最简易的,因火焰切割难有高的精度。是用槽钢+滑车做Y轴,滑车+方管为X轴,且采用细钢丝绳传动。
请对MACH3(2。63)熟练的朋友指点指点。。。

楼主:
顶起来,碰碰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