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的电调设置

楼主(2011-11-25):
新入电固,我的配置情况:翼龙4通/天7/天行者40A,朗宇2212,K1400, APC 7X5E 电动桨请教模友:这电调中的2项怎么设置:1刹车 2启动模式,怎样选合适?

网友A:
刹车为关,启动默认就行,一般是柔和

网友B:
我的就没用刹车,电固不需要柔和 ,超柔和启动,这两种模式用在电直上的.

网友C:
电固不需要柔和 ,超柔和启动,这两种模式用在电直上的.
正解。
陈伯

网友D:
我用了刹车好用炸机不烂桨,

网友E:
刹车如果不是用折叠桨的话就不用开,启动模式设成加速启动。柔和启动是用在直机或者减速组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