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1.8米电滑配置

楼主(2011-11-25):
空机600G玻璃钢机身,轻木机翼

网友:
2217,KV1100,3S2600电池,11*6折叠桨

另外,把推拉杆换成1.5的碳杆,可以缓解头轻的问题
使用9克舵机,减轻起飞重量
去年我飞过这一款电滑,1150克全重,60度爬升角

楼主:
能问一下这款飞机有下拉和右拉角吗还有电机用哪个品牌的

网友:
拉力线不用特意去调整,直接在机头后面按照电机就行

电机我用新西达的

楼主:
2217 有后出轴的吗

马达座已固定,需要个前边安装的

网友:
我用的新西达2217是自己改的后出轴,很简单

楼主:
想入朗宇2216KV1250的

不知可行不可行

网友:
我1.8米滑翔机电机和舵机是带着的,电调用的XXD40A,小点,长时间过半油电调就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