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1-11-25):
YT250的15A电调
接收上面只插电调的话一切正常,电调线性也正常;
但是只要接收上面插上
舵机
后推油门
电机
就不转了,舵机也不能控制,舵机缓慢的转动很小的角度后就没反应了。
请教高手解答,谢谢了!!!

网友A(2012-01-24):
有电压表 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