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火狐ep200应用多大的电机?

楼主(2011-11-25):
请问火狐ep200应用多大的
电机
?

网友A:
一般用0.2矽钢片 4800KV 外转子无刷电机,2S电池
电机规格是
型号: H200-4800
适用电池节数: 2s 锂电
rpm/v: 4800
轴径: Φ2.3mm
尺寸 (ΦD×L):Φ26×22mm
重量: 29g
无负载电流 @10V(A):1.3
最大电流(A): 20
最大功率: 15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