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电固新手花3天做了架epp板飞机

楼主(2011-11-25):
之前我一直玩直升机,突然想玩玩固定翼,又不想花太多钱买成品,于是买了些材料,自己做了一部,epp是在软,不过为了耐炸,只有选这材料,多花些时间做了,首飞找不到大场地,最后在路上飞,不敢降落,又不敢把头掉过来,只有在空中吊了很久,真是没学会飞先学会吊了啊,最后是找到草地,直接收油,把碳杆做得脚架直接折断了,后来改用钢丝做,好多了,炸了就变形,不坏,首飞用的事子弹头浆夹,发现炸机极容易坏桨,坏了奖后,回去换上桨保护器,每次炸机基本就桨掉出来,不易坏桨,新手必备啊,下面看看图片吧

慢慢发吧,大家别急,刚刚发了很多,发现图片太大,只有用截图了,还要慢慢再注释,悲哀

花了3小时设计并手绘图纸

花了3小时设计并手绘图纸

给板子花坐标,不知道去那打印,还是自己画吧

给板子花坐标,不知道去那打印,还是自己画吧

画好了,加上画坐标,3小时又没了

画好了,加上画坐标,3小时又没了

还为完成。图案是用胶带割好,涂泡沫胶粘的

还为完成。图案是用胶带割好,涂泡沫胶粘的

完成了

完成了

电池是450直升机的,我目前没有小的3S电池,不过一样飞,新手嘛,还不会多少动作,将就了

电池是450直升机的,我目前没有小的3S电池,不过一样飞,新手嘛,还不会多少动作,将就了

自己还给加了个陀螺

自己还给加了个陀螺

xxd 2212 1000KV,10寸桨,炸了,目前暂时用9寸了

xxd 2212 1000KV,10寸桨,炸了,目前暂时用9寸了

辉胜9克

辉胜9克

搞乱的桌面

搞乱的桌面

搞乱的地板

搞乱的地板

楼主:
给大家报下设备与成本吧,算是给比我更新的人一些参考,遥控是天地飞6通道的,二手收来的,只花了100块,电调是xxd30A,推荐使用好盈程序,就贵几块,线性好啊,感觉明显,飞机翼展是90几厘米,具体没量,飞机重400多G左右,我没称过,我估计的,主要是电池重了很多啊,没称过。epp板是60*100cm 5MM厚,一张14块钱,不过用了不少碳纤,大盖碳纤花了20几块钱吧,大家可以改用KT板做,成本就更低了,不过据说没那么耐炸,我已经炸了很多次了,就小点小事,用泡沫胶粘上又好了,还有轮子什么的,都是零碎了,总之整部加遥控,不包含电池,花了300多一点点吧,包括为做飞机买的胶布,几根桨等等东西。很便宜吧,就是花时间,忙着赚钱的就别考虑了,只是自己动手也是一种乐趣,昨天一个人在草地上练习了一个小时,总结了一些经验,风大确实不好飞,动力大点确实好飞,收油门极难救机(玩直升机培养的习惯,即将炸机收油门,发现玩固定翼经常是可以救,收油了,就真炸了),今天又玩了一小时,已经可以控制的好好的了,就是飞高点,有更多时间去做反应

网友:
飞3D不能用桨夹,除非你是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所以现在用桨保护器,平时降落技术太差,都会桨扫地,不过经常就桨脱出来,没什么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没试过不装陀螺仪,我都在操场飞,风大时,机身会左右颤一下,不过能保持住之态,我是给副翼加陀螺,就是让它不易被吹翻吧,这个不是锁尾式陀螺,不能紧紧锁住,只是在外界影响,导致机身大幅度翻转时才起作用

网友:
楼主威武,这个配置相当豪华,建议用这个配置做个双翼机,应该能更慢一点

网友:
看来我做的还算蛮轻盈的····:loveliness:

网友(2011-12-31):
l楼主的工作室跟我的一样乱

网友:
飞机重400多G左右,太重了,楼主还是给飞机减减重吧,5mmEPP板飞机控制在230克以下会更好飞的。

网友:
非常好的重型装备
不过第一次能做这么好,手艺不错的

网友:
陀螺仪?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