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回来的电池 压降严重 商家说正常 老鸟帮忙鉴定

楼主(2011-11-26):
求 老鸟 判断 是否 是
电池
质量问题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2MjA4NzI4.html
室外温度大约6度
室内温度25度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1MTE3MTI4.html

楼主:
说明一下 X650V 原装电机原装桨 WK-M 好赢30A 4颗LED 一个不到5g的稳压模块 罗美1.2G 图传发射 2个9g舵机FPV云台 (没挂载录制设备或者摄像头) 具体重量没测过 但是之前用ACE很正常
测试电池为新买的ZIPPY 11.1V 30c 2200MA 锂电 据说是进口货 负载电压3.6 用电量稍大 里面变成3.5

楼主:
[rm]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1MTE3MTI4.html[/rm]

楼主:
视频不会贴回帖的哥们帮帮忙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1NDc3MDAw.html
剪辑掉 了 低电自动回来之后 乱飞 留空时间大约8分多 同样配置 还多个gopro 之前 用ace 2200ma*2飞的

网友A:
我的电直450pro用花牌电池和你的情况差不多,肯定是电池的的问题,内阻太大

网友B:
我有个新电池和你情况一样,大楷飞1分钟。。就不行了,降压很快到3.65V。。

网友(2011-12-28):
看起来功率不大啊,压降这么厉害一般都是电池内阻太大,或者电池放电电流太小!~

网友C:
温度过低也同样会降低电池活性

网友D(2012-11-07):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4450

网友E:
质量问题。

网友F:
多大电流啊?

网友G:
如果内阻50毫欧姆,放电30A时,电压降1.5V呐。
你自己测一下带负载以后的压降和电流,就知道内阻了。
好的电池内阻只有4-5毫欧姆.。

网友G:
好的电池内阻只有4-5毫欧姆.。

网友F:
2200mah电池,单片内阻在5豪欧以下为合格。

网友:
肯定是电池的的问题

网友:
导致这种现象的可能会有两个原因,一是本来电池本身质量有问题。。另外一个你看看自己没有过放电。。过放电也会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直450pro用花牌电池和你的情况差不多,肯定是电池的的问题,内阻太大

花牌太垃圾了现在。。以前的口碑还不错。。近几年真是不行,我也改用了其他品牌的电池了。。对花牌已经失去信心。。

网友H:
内阻问题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