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一下,H飞控的电流板有什么用呢,我直接接电源不可以吗?

楼主(2011-11-26):
试问一下,H飞控的电流板有什么用呢,我直接接电源不可以吗?

网友:
加电流板可以使飞控显示电流大小,不加也可以(直接接12V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见有输入和输出的T插头,,,但是我是用香蕉头的。。。没有T头。。

网友:
电流板单买吗?多少钱?

网友:
你把T 换成香蕉嘛

网友(2012-04-27):
请问能不能直接接4S电源?

请问能不能直接接4S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吧。不过电流板好像最大只能支持50a左右的电流,显示超过50a左右后就会重新归零计算…不知其他人有没有发现这现象!

网友:
没有电流板不会显示已用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