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自制的雕刻机 Y轴使用双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11-26):
是不是在原来的Y轴驱动上 在多接一路线出来连接另一个步进电机呢~~ 实现Y轴 用2个步进电机

另:Y轴使用单个步进电机 装在左边或者右边。不装在中间的话 对精度有影响吗?
    求高手赐教~

网友:
两个电机用一块驱动板电流怕不够用。

网友:
两种办法:1、两个驱动接两个电机,输入信号都接Y轴。驱动型号、电压、细分设置要一致(电机也最好用一样的)
               2、同一个驱动,电机型号一致,电机两电机线圈串联(只对低电压的步进电机有效)

楼主:
谢谢!!

把 Y轴装在左边,右边还是用光轴滑块,这样的话 比Y轴在中间  精度有区别吗?

网友:
轻量运行没什么问题,在中间受力比较平衡些

楼主:
恩~~明白了~~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A:
一旦丢步,后果严重。两个马达不同步,互相扯皮。
所以要用mach带的主从轴驱动模式,两套信号和驱动系统。
还要有双限位,还要精确调整,保证两边一起归零。消除累积误差。

网友:
请问,为什么要用双步进电机?

网友:
并联没有问题

半年前我也在这里问,回答都差不多,其实对于DIY论坛,很多时候是实践经验占主导,其实自制的不用想太复杂。我就做了一个大的机器,Y轴是左右两个步进电机并联。我用的是3A的垃圾驱动,一个驱动带两个步进电机,是两个1.4A的。没问题,很好。串联两个电机看起来比并联的可靠性高,不过电压要高1倍,驱动器价格就上去了。

另外带动滑台最好出力要对称,单边的出力很不好,除非你的机器刚性很好。

网友B:
双步进电机驱动,你太勇敢了,这种事我想都不敢想,一旦丢步,后果严重,直接导致机器报废!这就如同骑车闯红灯,平时闯几次感觉没有事,时间长了,肯定出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步进电机驱动,你太勇敢了,这种事我想都不敢想,一旦丢步,后果严重,直接导致机器报废!这就如同骑车闯红灯,平时闯几次感觉没有事,时间长了,肯定出事!
敢情你的机器是豆腐+P做得,我的机器刚装配好时,Y轴双86步进线接反了,卡卡响也没啥事。线改过来正常工作,没啥不对。

网友:
单边受力不均匀 影响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旦丢步,后果严重。两个马达不同步,互相扯皮。
所以要用mach带的主从轴驱动模式,两套信号和驱动系统。
还要有双限位,还要精确调整,保证两边一起归零。消除累积误差。

同感,感觉不应该使用双电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