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升降台铣床想改数控

楼主(2011-11-26):
x8126万能工具铣床想改数控  升降台的总重量大概250KG 加上摩擦力 估计丝杠要出力300KG才能往上升 如果用配重的话没位置放钢丝 滑轮。 我想用2条气动支撑往上顶工作台 抵消升降台重量 各位有什么建议

网友:
 改比 搞一台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上面用的丝杠我有磨制的4005滚珠丝杠需要找我
好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上面用的丝杠我有磨制的4005滚珠丝杠需要找我

网友:
我也有过这想法,X5025  最后还是作罢。。。

楼主:
 走刀箱已经修好 目前不改数控了 数显好像也不便宜

网友:
装一套数显是没有异议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铣床,我不想改数控,我只想能不能把工作台X轴的行程加长。

网友:
“有问题,百度一下!”这是年轻人中很流行的一句话,甚至很多人身体出了问题,也要通过百度给自己看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一下,百度好象有论文,我下 载过。
恩 我也载过 可以参考

网友B:
搜一下,百度好象有论文,我下 载过。

网友:
把铣头拆了,做个Z轴装上

楼主:
因为我的机子里面的走刀箱要换几个齿轮和花键轴 算了一下大概要几百RMB  所以才有改数控的想法

网友:
我觉得用X8126改数控不妥啊

我也有一台X8126,这小东西刚性不错,我拿直径30的高速钢立螺旋铣刀用卧铣功能铣24MM厚钢板铣侧面一次吃刀深度25MM刚刚的!我也曾经动过把它改数控的想法,但想来想去还是不改了吧,因为把这床改数控的话会损失很多基本的原有功能和很多的扩展功能啊!!要改的话最好选择一立铣床改较为实惠些!比如桂林的X50,或者再大一点的也可以啊!

网友:
为何不改变下思路,把主轴拆下,然后在那里加一个Z轴滑台,这样不更方便

网友:
用2条气动支撑往上顶工作台 抵消升降台重量是不行的。想改的话看看我改的X53。工作台重约2T是怎么配重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9908&highlight=%2B%D2%AF%C3%C7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气撑应该可以的,我也想改,丝杆用的是4505应该够力,改数控X轴行程会增加不少
 兄台也是用大机啊

网友C:
用气撑应该可以的,我也想改,丝杆用的是4505应该够力,改数控X轴行程会增加不少

网友:
这种结构很不好改,动的都是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