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嘿,又一台1:35的KV-2出炉了!(附最新遥控前灯及尾灯视频)

楼主(2011-11-26):
       玩坦克世界才对苏联这种所谓的马桶头炮塔的重坦印象深刻,皮糙肉厚,威力巨大,就是反应慢点,几乎变态的东西,反正我是被KV打怕了,一般看见KV我放上2炮就跑!
      看到论坛里面陆陆续续几个兄弟改的KV-2后,就一直手痒,近期终于抽出时间完成了七七八八,反正现在是可以跑了,炮塔的部分因为在测试电磁炮的东西还没有完工,等完工了再一起改好了,履带也在考虑是否应该用金属的,不过价格确实···········
       本着充分利用手头工具的前提 ,6只托带轮用铜车制,12只路轮用铝合金车制,本来路轮也打算用铜车,不过铜材价格太贵了,想想还是没舍得用掉我为数不多的铜棒,还是选择了便宜的铝合金,为了像真每只路轮也跟原装一样钻了12个孔,车路轮加上钻孔的这个过程简直太累了,为了这个特地磨了一把很小的内孔刀(手上起泡N个)。本来还打算搞金属摇臂的,已经车好了,后来觉得没有细节不好看,就暂时没有安装!
       装好测试了后发现几个问题,一是0.6MM的钢丝感觉略硬了点点,不过也可能是没有负载很多,到时候其它配件一装,估计也差不多了。另外后退的时候右边倒数第二个路轮偶尔会被挤压反向回弹,感觉是这个扭杆角度做的大了!

测试视频:

炮塔旋转测试(测试了下调整控里面炮塔旋转舵机的速度,可以达到类似惯性旋转的感觉了)

最新试车视频!

最新遥控前大灯视频

最新尾灯!

最新开炮灯光!

网友A:
好,顶一下,顺便问问,代工轮子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顶一下,顺便问问,代工轮子不?

俺加工水平有限,车的轮子会有个体差异!

网友:
电磁炮?强大吖

网友:
车功很强大!!!

网友:
阿哥牛逼啊~

网友:
马达嘶鸣声很象我前天程序调错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车身没装什么设备很轻,扭杆角度边大了,估计使原装橡胶履带紧了,电机负载大了的缘故!
另外视频是1080P的高清,上传后优酷转换后搞的画面声音不同步了!

网友:
上金属履带吧橡胶的阻力太大了。楼主的轮子绝对亮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用Spade Ace SAT-35023的这款吗?

网友:
电磁炮。。。。。。强大 其实LZ这手艺可以做个大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淘宝有很多140块

网友:
非常赞叹金属加工。秀秀你的机床。

换履带的话建议最外侧两对路轮用塑料的,避免磨损履带。金属履带材质比铝合金软。

看到了天地飞的9通控。。。

楼主:
回复 网友D:

铅锡合的确很软,我的T55的履帯就有磨损不过不太严重!
呵呵!控不是天地飞,那是JR的9X2!

网友:
引用 楼主:
铅锡合的确很软,我的T55的履帯就有磨损不过不太严重!
呵呵!控不是天地飞,那是JR的9X2!

塑料轮不磨损履带。坦克原地转向非常磨履带。所以实车上就算具备原地回旋功能,也尽量不用,而是切边(刹单侧,欧美坦克要挂空挡才能原地回旋,正常行驶不用,怕掉履带,磨履带)。

还有我发现履带表面上漆会耐磨很多。发黑处理反而不耐磨。上次跟SPADE ACE的老板交流过,现在SPADE ACE的履带是铜锡合金,不含铅了,比以前的老款硬度也要高。

期待成品。

另外看来天地飞有山寨嫌疑。我飞FPV用天地飞9控还可以。宜改造。现在在做个双轴加速度感应的头盔显示器。

网友:
LZ的加工条件真不错

网友:
条件真好!!

网友:
楼主也坦克世界,嘻!

网友:
很强大,好手艺!

网友:
这个很强大

网友:
请教个问题,钢丝是怎么固定在铜管里的?

楼主:
炮塔旋转改好了!

网友:
标题

楼主秀一下机床呗

网友:
又看到王恒牌电调

网友:
轮子还是车的比铣的漂亮,心痒痒看得。

楼主:
哈哈,换金属鞋了!

网友:
你的动作好快吖这么快就换上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换金属鞋了!

牛B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速度还是顺丰给力,头天发货,次日早上就到了,送货到家都还在睡懒觉!

楼主:
更好金属履带视频

网友A:
能否帮我量一下地盘内部的宽带?这造型比较容易做金属的。打算下一次就做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帮我量一下地盘内部的宽带?这造型比较容易做金属的。打算下一次就做这个

没问题,量好了发给你!

楼主:
新作了遥控前大灯

网友:
我党威武

楼主(2011-12-27):
哈哈终于就差涂装了!
最新尾灯视频!

楼主:
呵呵,哈哈,开炮灯也装好了,炮管的灯光接到接收机7通道上,在遥控器上面实现7通道混控后退通道而实现开炮后座的感觉!当然尾灯也是跟后退通道联动的!

网友E:
楼主拿在手里感觉真的很小,很精致。遥控是多少通道的呀,看得口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拿在手里感觉真的很小,很精致。遥控是多少通道的呀,看得口水

遥控器是JR9XII,9通道的!:loveliness:
目前用的8通接收机,方向和炮塔炮管用了4个通道,前大灯一个通道,尾灯一个通道,炮管灯一个通道,还多一个通道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遥控器是JR9XII,9通道的!:loveliness:
目前用的8通接收机,方向和炮塔炮管用了4个通道,前大灯一个通道,尾灯一个通道,炮管灯一个通道,还多一个通道了!

想问下,常规4通道以上的这些遥控,除了两个摇杆4个通道是比例信号,其他通道是开关信号的吧?

网友:
LZ你太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问下,常规4通道以上的这些遥控,除了两个摇杆4个通道是比例信号,其他通道是开关信号的吧?

都是比例输出的,只不过一般是2档或3档的开关档控制,不过高端的遥控器里面可以设置每个通道的舵量行程等等!每个品牌控的功能不通,有些控是允许设置每个通道到不通的摇杆位置或开关位置,打个比方就是可以把油门通道设置为一个开关档位去,而把其它通道设置到默认的那个油门摇杆上面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比例输出的,只不过一般是2档或3档的开关档控制,不过高端的遥控器里面可以设置每个通道的舵量行程等等!每个品牌控的功能不通,有些控是允许设置每个通道到不通的摇杆位置或开关位置,打个比方就是可以把油门 ...

哦,明白了,选个6通到的实现行进中瞄准开炮和灯光控制应该是没问题的了。

网友(2012-07-24):
。雄伟的KV-2。。雄伟的“莫斯科保卫者进行曲”。。。。可是。可是怎么被德国佬缴获了?赶紧想办法抢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