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1-11-26):
请问这是什么元件,看电路板上标的是D2,还有接线方式应该是个二极管有知道的可以告诉我一下它的详细参数吗?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像是场效应管,因它自身散热片也是一个极。

楼主:
好像不是的啊,我又看了看,二个点接上的,左边的那二个脚是并在一起的

网友:
从图上看可能是2SC4757 大功率NPN三极管  参数: 1500V,7A,50W,是不是只用了两只管脚,当二极管用了,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因管子上印刷的字迹拍的不清楚,无法准确识别,仅供你参考。

网友:
从标号D2可以看出是个二极管,双二极管并联

网友:
*) 从LZ画的图看,是Motorola的管子,所以不可能是日系2SCxxxx。

*) Motorola半导体早已改名叫 ON,所以这只管子有些年头了,十年以上吧。

*) PCB 标注 D2,应是二极管。

*) 连接关系看,应该是双肖特基二极管(Dual Schottky Diode),内部两只二极管并联应用。

具体型号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