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80A电调

楼主(2011-11-26):
由于第一次用凤凰电调,没有设置卡,又听说新电调不用经电脑设置直接校正油门行程就可以,经对老贴学习后,校正了油门行程THRO最高为94%,最低为117%,开启遥控电源后推油门到4份1才开始动,现在特发个视频麻烦大家看看电调正常不

网友A:
非常正常,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正常,呵呵
哈哈又是千红大哥,非常谢谢你

楼主:
再请教千红,我刚刚又看到了一编文章,里面这样说:1. 首先要让电调确认油门行程 (此步骤可不连接电机)

  油门摇杆推到最高 -- 开发射机 -- 开接收机(注意先不连接动力电) -- 连接动力电 -- 电调的红灯快闪 -- 将油门摇杆保持在最高,打开油门行程设定,慢慢降行程加大,一定要慢,知道看到电调的灯变成慢速的闪烁,每次闪2下,OK了,油门最大行程已经确认,在此基础上,再加大2格油门行程;     接着讲油门拉到最低,电调红灯继续快闪,进入油门行程,慢慢加大,直到看到电调的黄灯慢速闪烁,每次闪2下,油门最低就确认了,在此基础上再加大两格,OK了,油门行程确认完毕,关机

2. 开机 (注意此步骤必须连接电调和电机)

油门摇杆置中 -- 开发射机 -- 开接收机 -- 连接动力电 -- 电调开始唱歌 -- 将油门摇杆拉到最底下,电调开始唱很喜悦的歌,这就OK了, 推油门就可以飞了
。
但我没有做第二步,我的设置是按以下视频设置完后直接用的,请教我还要做第二步吗?

网友:
还在折腾电调呀,我的都飞了十几起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说我新手嘛 到底要不要第二步烧了没钱买了

网友:
第二步是自动油门行程的时候用的方法,可忽略

网友:
不用设置卡,怎么设置电池模式?比如用A123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