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淘宝280元那个视频眼镜 无法使用在5.8G图传接收RC305

楼主(2011-11-26):
接5.8G RC305的时候,RC305灯也不亮  接我的7寸显示器用得好好的   戴上视频眼镜 无论有没有接视频信号线 都只看到一条粗粗的雪花

垃圾货? 还是这个不支持RC305图传

网友:
插家里的机顶盒或者dvd不就知道它是不是坏的

网友A:
305的插头视频在第2个芯上,线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5的插头视频在第2个芯上,线序不一样

那怎么才能用在305上?

网友:
不如用工程宝,我刚买的,感觉效果还可以

网友:
不会吧 反正我用在 2.4G 图传回来我觉得还行 工作正常 要改的地方就是要拆开 来调好瞳距 要不根本用不了

楼主:
无法使用

网友:
用排除法。。。先用摄像头直接接眼镜试试,行了再接图传

网友B:
250的视频眼镜上配的AV线插头定义与其他线是不一样的,你只能用原配的AV线

或者你量出他的针脚定义,自己做线。我就是自己做了条线

网友:
兔哥正解,我也是在兔哥指点下自己做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的视频眼镜上配的AV线插头定义与其他线是不一样的,你只能用原配的AV线

或者你量出他的针脚定义,自己做线。我就是自己做了条线

视频眼睛端用的是原配的av线  rc305端用的是rc305配的av线 两个互插后 黄色插黄色 rc305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如果不行 你就把眼镜出我把···

网友:
是吗?不知道2.4的是否可以用哦!想弄一个玩玩

楼主:
接电池没事了 但不小心接了12V 挂了  怎么修复?

网友:
高手 我在等你上QQ

网友:
涨到388了

网友:
js  真的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