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字螺距尺设定亚拓3G------

楼主(2011-11-26):
成都的模友“飞机”兄弟是个电子砖家,不小心搞了一个数字螺距尺出来,我又是一个数字螺距尺的坚定拥护者,抢先拿到工程件,先用为快!

网友:
快点量产,我要买一个~

楼主:
关于数字螺距尺的几个问题:

1、 对于无副翼来说,亚拓提供了一个中联顶平衡杆的方式来模拟有副翼的测量螺距的方法,我觉得很麻烦。
2 、数字螺距尺的原理是用重力传感器来测量角度,其精度是由当地重力线和单片机算法决定,目前这个工程版精度能达到0.1度。
3、使用数字螺距尺有很多的前提,后面会依次说到。
4、这个工程版的螺距尺目前是用双面胶粘在机械螺距尺上使用,机械螺距尺要锁死,是不是指到0度不是绝对的要求,但为了好用,指到0度为佳。
5、螺距尺左面是一个电源开关,右上角的红色微动开关是校准为零初始角的开关。

楼主:
首先要找到一个水平面,至少是名义上的水平面,这里用ip4来测,这张桌子看来还算水平。

楼主:
按3G的设定流程,进入3G设定。这里要发个牢骚,亚拓设置3G的时候,“按住控制器上的小按钮再通电”这个做法对于只有2之手的人类来说,实在是出难题!!!为此就想了一个办法,用外接带开关的电源。

进入第一步:摇杆到中位,使用Sub Trim 把十字盘调平,把2个桨编上号,螺距尺在桌面上初始校准0度后上到1号大桨上,使用Sub Trim同步调整3个舵机,让1号大桨螺距为零

楼主:
最大负螺距11.1度

楼主:
最大正螺距11.1度

楼主:
1号大桨ok了后,后面的还要慢慢来!

网友A:
 快说说问题,我自己都找不到问题呵呵!
多反馈点问题我好调整。

ajy关键你没说用普通螺距尺测出来是多少啊?偏差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说说问题,我自己都找不到问题呵呵!
多反馈点问题我好调整。

ajy关键你没说用普通螺距尺测出来是多少啊?偏差大不?

我就没有用机械螺距尺来量,要测准的话要另外想办法!

楼主:
继续,大家应该都知道,设定螺距,一定要以其中一个大桨为基准,再设定另一个大桨!

保持1号大桨处于0度时的摇杆中位不能动,哪怕是一点点(摇杆哪怕是动很少一点,都能有螺距变化)
数字螺距尺不重新校零,将2号大桨转到刚才1号大桨0度的位子,把数字螺距尺上上去,看。。。

楼主:
2号大桨在这个摇杆位有0.9度的负螺距

楼主:
这就意味着,2号大桨的连杆要加长,我们都知道,普通的连杆,加长和缩短都要以球头扣旋转一圈为单位,我将2号大桨连杆球头扣外旋一圈以加长连杆后发现。。。。。螺距不是0度,而是正的0.5度。。。。。这说明普通连杆无法做到1号和2号大桨在同一个摇杆中位的时候同时为0度。。。。。。。这样就必须用到“精密连杆”---可以无极改变长度的连杆。。。。。

楼主:
这个连杆是谁产的,怎么用,都不细说了,总而言之,它是有意义的!!!

楼主:
在2号大桨上使用精密连杆后,可以无极的将2号大桨的螺距,在和1号大桨同一个摇杆中位的情况下调到0度!!!

楼主:
2号大桨的最大正螺距11.1度

楼主:
2号大桨最大负螺距10.9度

楼主:
出去试飞4个电,ok得班!!!

下次研究副翼和升降螺距的测量!

网友A:
调好无双桨?

网友:
先顶了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跟俺的理解是一样的,基准桨用个普通的,第二个桨用无极的很有帮助

网友:
顶灰机了,必须要馐一个

网友C:
基准面最好是找直升机的主轴的水平面来最基准,~600的可直接放马达上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准面最好是找直升机的主轴的水平面来最基准,~600的可直接放马达上校准

基准面是很关键的,马达端面是个不错的选择,刹车盘如果做成平面的也是个好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好无双桨?

那么精密的调了,还会有双桨啊!肯定是没有三!

网友:
顶了,看来确实好用

网友:
我准备哪天切把他另外一个也羞了。。。

楼主:
做一个不算精密的校测!
先找到一根重力线!

楼主:
0度复位

楼主:
一手拿量角器,一手照,有点模糊,但是双手拿量角器仔细对准的时候还是很精确的!

网友:
我在用N年前 小日本的重锤式FBL镙距尺

网友:
非常好  我想要一个 哪里有卖?

网友:
唉。。我2根连杆都是普通的。。不过只要没双桨。。照飞~~
话说。。啥时候量产啊。。。虽然我有了电子螺距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