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太不耐炸了

楼主(2011-11-26):
周末兴致冲冲的去试飞,还是在草坪上。普通模式,没开3D,一块电池还没有飞完,传说中采用复合材料,韧性提高100%的大浆,裂了,脚架断了,伞齿好像也有问题。
即使是技术差一点,也不至于这么惨吧?传说中的耐炸,看来不能轻易信。
又得买一堆配件去修了,淘宝上的配件还都没有到货。。。

旋翼头也有问题,有晃动,震动大。
耐炸与否确实有自己的评判标准,我和他的那个耐炸的宣传视频比,肯定没炸的那视频中的地步。
不要被耐炸宣传视频误导了,大意不得,否则会死的很惨。
最容易炸的还是伞齿,大齿轮连接的伞齿太脆弱,坏一个就的买一套。然后就是脚架,还有就是塑料的旋翼头。
油门 L:0% M:50% H:100%
螺距 L:-20% M:20% H:55%
建议新手将螺距设置成L:0% M:20% H:50%,这么会减小些炸脚架的几率。

脚架

脚架

大浆

大浆

伞齿

伞齿

旋翼头

旋翼头

网友:
楼主已经算是小炸了,要是上V120D02的话估计更惨!

网友:
6通机没有耐炸的,配件耐炸虚位也会出来,边调机边模拟是真理…

网友:
传说中的重大改进原来这么不堪一炸

网友:
CP都不懒炸着鸡鸡。。。。。。无穷无尽的配件之路LZ慢慢走

网友A:
怎么没有人问下楼主是什么水平,怎么炸的,炸到什么程度?直接就开始痛责飞机不耐炸。太唯心了。
请问楼主飞过什么飞机?

网友:
哪天我把我的x2x4都炸了,是否我也该来发帖说泰世真不耐炸?

网友:
图来看看,让我们见识见识尸体

网友:
航模没有耐炸的

网友:
以前刚入魔不懂的时候挺在意耐炸的,现在听着耐炸就烦。。。。。。。

网友:
第一;无图无真相
第二;100多克的机,还在草坪上,脚架断了,450都不一定断。这点值的怀疑?
第三;大浆裂了,还是在草地上。 这点比脚架还值的怀疑

第四;炸机伞齿扫齿,貌似很正常吧,如果是你飞着飞着,就扫了那就是华科尔的错了。

最后请原谅我用这种手势

网友B:
   我不敢評論,免得被人罵我華黑

楼主:
明天上图,淘宝问了一圈,配件要等到下周。

网友:
华的东西本来就脆,虽然我只用过d06的尾,但那尾桨耐炸度根本比不上九鸟的,伞齿还不如TB上0.5元的齿轮。

网友:
轴传小鸡貌似不适合在草地上起飞的吧

网友:
华科尔的JJ的确是垃圾,lz赶快卖掉吧,我冒着生命危险低价收购。

网友:
报名,排队等收二手。上图片吧。

网友:
我猜估计炸的比较惨!

网友:
新手上来就飞3d,没有不炸的,我也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人问下楼主是什么水平,怎么炸的,炸到什么程度?直接就开始痛责飞机不耐炸。太唯心了。
请问楼主飞过什么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敢評論,免得被人罵我華黑
你怕啥呢,不是老了就连个男人的胆量都没了么、我就是带这“华托”的帽子来回帖,怎么了呢?我就觉得华机综合来看就是不错,咋了呢。敢爱敢恨嘛!反正说话理性一点就好了。

网友:
还好买了MCPX  真耐炸,已经摔了几十次了,除了一次大桨砍门框上裂了点(502搞定)其他至今完好无损,我只用过华的2801PRO控(失控打到警察叔叔赔了2000大洋 )(打到人那天是跟朋友一起飞的)以后再也不敢用华XX的东西了,他的JJ一直没敢买不敢妄加评论

网友:
没用过 华 不便评论机机 不过lz的水平有待提高,
建议,水平不到位不要大舵量操作啊。新手惨炸都是 暴力操作的后果,这个暴力程度,仅对新手而言。
微量舵操作,又练技术 又不容易炸坏机 多好。

网友:
这机华科尔定位是中高级别,有点基础的玩,CP才是新手机。你要是刚把四通机练熟就玩这个,还是不太合适。100克的无刷机,耐炸不了多少。

楼主:
新手注意啊

网友:
小鸡子不适合在草坪里起飞。桨叶感觉像对砍造成的。脚架小伤而已。那个齿轮。。。。难道没有加限位的弹簧垫片。。。。炸鸡首先找下自己的原因,在找飞机的原因。飞机是用来飞的,不是炸的。以前不明白,我现在慢慢明白当年老手为什么这样说了。没有什么耐炸的飞机。。。只是操作不同炸的成本小点而已。
论坛不是有人弄出了个自装华的机子吗.那个耐炸点点,呵呵
脚架可以想办法改改。齿轮目前好像没有什么替换的吧?就是齿轮太贵了。。。要是便宜点就好了。

网友:
JJ不是拿来炸的,你爱护它珍惜它它也会报答你的,什么都有生命请爱护。

网友:
塑胶桨,要轻必定不耐炸。想耐炸就轻不了。
我那天02木桨都被飞450 3D的朋友给齐根炸断了。炸桨是必然的,只是看成本问题

网友:
耐炸相对的,
无语~~~~~~~~~~~~~~~~~。

网友:
LZ找到了很耐炸的机子  请告诉我们  万分感激!!!!

网友C:
LZ 主轴插销松动 飞行中如脱落 旋翼头 十字盘 会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 主轴插销松动 飞行中如脱落 旋翼头 十字盘 会出问题的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网友:
华科尔又可以狠狠的赚一笔了

网友:
楼主算好的,我小碰一下,一个舵机就扫齿了,可能是凑巧,但也真是太巧了  哎,华科尔想说爱你不容易啊~,不过02s真的是稳的1b 这个要赞一下!

网友D:
我觉得华科尔应该出个单独的接收(带02s那样三轴的,devo版的),我一定买,装在450上应该蛮好的

网友E:
买了个d02s接收机和十字盘,在我的碳纤下侧板120d02c的基础上简单替换,就升级成120d02sc版(s= stronger, c=cheaper). 120d02s的接收机跟cp的一样是借鉴了mcpx的软件,所以比原来的2610v好飞很多。有120d02的不需要买d02s, 买个接收机就够了

世界从来没有救世主, 玩小鸡指望耐炸是需要靠自己动手的,否则再耐炸也是会坏的,坏了就买华科尔的配件,跟扔钱入海一样。 看看我的120d02s配置:
MH金属选翼头, 采用M2x25 螺丝做横轴,换一个小于1毛钱 (虽然横轴用M2.5螺丝会更加耐炸,但是大炸机时大奖、横轴、主轴必然有一个要被损坏来卸力,选用成本最低的横轴螺丝作为炸机牺牲者最合算,因此用M2螺丝比M2.5螺丝作为横轴更合适)
2.5mm主轴,可以用2.5x1.5不锈钢管自己diy, 换一个小于1元钱
大齿盘用玩具0.5模64t齿轮,扫齿就换,0.8/个, 完全不用心疼
大奖用19元那种碳纤桨,绝对比d02s的塑胶桨结实,想炸断很难
舵机用付厂数字舵机,比原厂的速度快,行程更大,才26.00/个, 还有0.3一套的齿轮更换,不需要再整天担心舵机扫齿
尾巴使用扭力限滑装置,从来不会扫尾椎齿和伞齿

耐炸是浮云,关键是要自己动手,使配件白菜价。

d02s那个所谓压不断的脚架也是浮云。只有自己设计的碳纤侧板才是王道

d02s那个所谓压不断的脚架也是浮云。只有自己设计的碳纤侧板才是王道

120d02的齿轮自己用2.5mm钻头扩一下孔就可以继续用在2.5mm主轴上

120d02的齿轮自己用2.5mm钻头扩一下孔就可以继续用在2.5mm主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了个d02s接收机和十字盘,在我的碳纤下侧板120d02c的基础上简单替换,就升级成120d02sc版(s= stronger, c=cheaper). 120d02s的接收机跟cp的一样是借鉴了mcpx的软件,所以比原来的2610v好飞很多。有120d02的不需要 ...

理论完全赞同。
sc,我以为是简体中文版呢。
lz大桨都炸成那样了,什么j都得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华科尔应该出个单独的接收(带02s那样三轴的,devo版的),我一定买,装在450上应该蛮好的

直接买个120d02s的接收机就行,我打算买俩了,一个装在250上一个给solo180换上,觉得九鹰那个3g太垃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了个d02s接收机和十字盘,在我的碳纤下侧板120d02c的基础上简单替换,就升级成120d02sc版(s= stronger, c=cheaper). 120d02s的接收机跟cp的一样是借鉴了mcpx的软件,所以比原来的2610v好飞很多。有120d02的不需要 ...

支持,就得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上点螺丝胶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直接买个120d02s的接收机就行,我打算买俩了,一个装在250上一个给solo180换上,觉得九鹰那个3g太垃圾了

那你有的搞了,这两个jj我都有,九鸟的舵机排线和华科尔相反,并不是简单替换接收那么简单,另外说下180的3轴个人感觉的确比02s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有的搞了,这两个jj我都有,九鸟的舵机排线和华科尔相反,并不是简单替换接收那么简单,另外说下180的3轴个人感觉的确比02s差了

哈哈,已经搞好了,我今天把120d02s的接收机拆了已经装在180上了,基本调试完成,太晚了,明天试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了个d02s接收机和十字盘,在我的碳纤下侧板120d02c的基础上简单替换,就升级成120d02sc版(s= stronger, c=cheaper). 120d02s的接收机跟cp的一样是借鉴了mcpx的软件,所以比原来的2610v好飞很多。有120d02的不需要 ...

这是啥舵机, PM我一下,谢

网友H:
汽车工业流行碰撞测试,那么为何飞机工业却没有碰撞测试呢?哈哈哈哈!难道波音公司推销产品时说:这波音797最大的优点是能耐得住时速850公里直接撞山依然毫发无损!!??哈哈哈哈!飞行坦克了都!

网友:
我的2622v昨晚试飞,感觉很稳,有副翼手感。空间小未做自旋测试。。。。。。

网友:
耐炸是相对的,人品好可能毫发无伤,人品不好可能没离地就解体,认命吧。

网友:
资深华托来关注~~~~~机机是要养的~~

网友:
暂时没兴趣如

网友:
引用 网友H:
汽车工业流行碰撞测试,那么为何飞机工业却没有碰撞测试呢?哈哈哈哈!难道波音公司推销产品时说:这波音797最大的优点是能耐得住时速850公里直接撞山依然毫发无损!!??哈哈哈哈!飞行坦克了都!  :e ...

你怎麽知道沒有??
起落架有耐撞擊實驗,發動機有耐撞擊實驗,飛機艨皮耐火實驗,標準比汽車不知道高多少倍。
飛機做的是防止事故,汽車做的是倪補事故。。。

网友(2012-04-13):
02S是不耐炸的

网友:
改装后稍好点,跟前辈们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会吧!我的02S一路下来也是一路炸下来的!目前还在停飞等配件中!但是也没LZ说的那么夸张吧!有些东西自己稍微改造下还是挺耐用的!特别是尾齿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最近也在折腾我的02S!能PM一个副厂舵机的地址吗?

网友:
02s退役停飞中。。。。经不起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