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旋翼机优点蛮多的大家讨论。。。。。

楼主(2011-11-26):
看了旋翼机的视频发觉优点很多。稳,简单,动力要就比直机要低,飞的放心。欢迎大家来讨论讨论1  http://tieba.baidu.com/p/1060293491           2http://tieba.baidu.com/p/1059029032
美国的旋翼机飞行训练手册说:“旋翼机的稳定性在所有航空器中最高”。它可自动调节,使机身具有良好的俯仰稳定性、滚转稳定性和速度稳定性。旋转起来的旋转桨盘恰似个大惯性轮,且旋翼没有周期变距等变化。又由于旋翼视的旋翼安装角比直升机的要大些,所以具有较好的陀螺效应,稳定性较高。
  旋翼机的抗风能力较高,而且在起飞时,它还喜欢有风。对常规的旋翼机来说,风有利于旋翼的起动和加速旋转,可以缩短赵-它滑跑的跃离,当达到足够大的风速时,一般的旋翼机也可以垂直起飞。

楼主:
国外飞行]-GBA猎鹰4号旋翼机http://www.xuanyiji.com/plugin.p ... y&tion=view&vid=943
可垂直起降、悬停的旋翼机http://www.xuanyiji.com/plugin.php?id=vgallery:vgallery&tion=view&vid=947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没有尾浆

大桨是被动转的,没有反扭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桨是被动转的,没有反扭力的
旋翼机最大优点就是发动机故障没动力了,也能慢慢的降落不会有大事故的(想在模型上论证后搞个带人的试试)

楼主:
 旋冀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需要滑跑起飞的,这种比较简单,大量的是这一类。
     另一类是可垂直起飞的,其起飞方法有三种:一种是带动力驱动它的旋翼;第二种是用预转旋翼并使其达到正常飞行转速的-定倍数,然后突然脱开离合器,同时使旋翼奖叶变距而得到较大的升力跳跃起飞;第三种则是由旋翼翼尖小火 箭驱动旋翼旋转而提供升力来实现垂直起非这种垂直起飞的过程,一般都是由自动程序控制来完成的。
  旋翼机的性能价格比是很高的,它有许多宝贵性能,价格却比较便宜。
  由于旋翼机没有尾梁、没有尾传动系统及减速器自动倾斜器,绝大部分旋翼机也没有主旋翼传动系统、主减速器等,结构简单,所以不仅价格低,而且故障率也低。此外使用维护简单方便。所需费用也低。
  旋翼机虽然古老,但它也是一种正在蓬勃发展的年轻飞行器,其好用、安全、便利的特点,使其在未来的航空器家族中仍将占有一席之地。

网友:
大家还是想想看,为什么目前为止旋翼机的型号没有直升机的多这个问题吧。

楼主:
单人的旋翼机国外很多了,可能功力小大的就不多见了.
  旋翼机实际上是一种介于直升机和飞机之间的飞行器,它除去旋翼外,还带有一副水平放置的螺旋桨以提供前进的动力,一般也装有较小的机翼在飞行中提供部分升力。20世代飞机升降时常因故障而失速,导致多人丧生。西班牙工程师谢巴于是发明了自转旋翼机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旋翼靠飞机运动时激起气流转动,产生升力,使飞机失速时不会下坠,当时,谢巴的这个发明被新闻界称之为“风车飞机”。

网友:
半主动

也许因为旋翼机是半主动的原理
1,没有完全的垂直起降,
2,没有太高的速度
工业和军用是要完全的控制权,
只有在民用上才关系不大
望高人补充

楼主:
楼上说的有理 就是民用上特点是很明显,还有看视频垂直起降好像能做到了

网友C:
的确是好机机 不过还没有见到过模型

网友:
稳定性好就说明机动性差,应用范围受限制,发展不起来。

楼主:
我的感觉民用的特点就是要稳定性好,可靠性好,机动性和灵活性不是放在第一位的

网友:
民用的特点就是要安全性好

网友:
仍然不明白它悬停时如只靠预贮动力,
怎可能悬这么久?

如在空中扣上离合器转动力上大桨,
又怎能消除反力矩?

请前辈赐教。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上面的大桨是没有动力的,所以就反力矩很小的,旋翼机主动力就是那后面的高速风机。原理你再想想

网友:
载重量小,是致命弱点,所以无法普及。

楼主:
视频: 自制旋翼机学习飞行
1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AzMDY5NTEy.html
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3OTU4OTY=.html

网友(2011-12-27):
引用 网友C:
的确是好机机 不过还没有见到过模型

有模型的
http://bbs.mx3g.com/attachments/day_111217/1112171148c8d96819f184ce46.jpg[/img

a

网友:
 继续继续,想知道这玩意到底怎样

网友E:
直升机就是旋翼机的升级版,失去动力的时候,直升机也可以切浆距变成自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