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20入线的变频器怎么测试?

楼主(2011-11-26):
我没有三相220入线啊...而变频中正要求三相入线...

你说我用一只变频器输出50HZ,三相220V,作为这只变频器的入线.会如何?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直接接单相220就行,我的富士E9S就是这样用的(日本用的是三相220.)。功率大的或性能比较完善的可能会有接入电源保护,查相关参数将那个报警参数改掉就行。

楼主:
按楼上提示改变下思路吧.现在找FVR C11 系列的说明书...

原先的想法是把变频器作为负载接入到一个较大功率输出的变频器上面...在这里找到答 案,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 ... 18164700001-1.s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三相220入线啊...而变频中正要求三相入线...

你说我用一只变频器输出50HZ,三相220V,作为这只变频器的入线.会如何?

個人的經驗是
變頻器會報警
幾年前就被這問題搞死了
當時所有的進口品牌都沒用
換了無數個變頻器
無論是加減速時間調整到0
報警取消
所有參數都試過了
都沒辦法解決
最後用一個最笨的法子解決的
買一個三相發電機
然後用單相電機去帶動他
這樣就有標準的三相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直接接单相220就行,我的富士E9S就是这样用的(日本用的是三相220.)。功率大的或性能比较完善的可能会有接入电源保护,查相关参数将那个报警参数改掉就行。

富士e系列無欠相保護,所以降一級後用單相輸入使用是可以的
c系列有缺相保護
俺手冊翻半天也沒看到如何取消缺相保護的選項

楼主:
按照工控那边的做法...需要一个电抗器和一个隔离变压器就能解决问题..

隔离变频器比较好理解,因为隔离变频器主级和次级电压是相同的.主变频器输出

什么电压,负载变频器就能得到什么电压.

另一个作用.会不会是改善主变频器产生的高频调宽方波?或者这是电抗器的作用?

网友:
有没有试过最简单和方法?三个输入其中两个接同一根线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相电.用万用表测量任意两条电线之间的电压是220,

你这样接.必有两条线的电压是0,因为他们的电势一样

网友:
220v变频器虽然入线是三个接头,任意接两个就可以了。变出来是三相220v。

楼主:
补2张图.QQ咨询过专业人士.基本确认是模块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代码.一切参数都能调.就是点开始后.频率跳不上去.电压没输出...

点运行后.有时显示0.0hz.大部分时候,基本上直接番回调频率状态.

就是让你一直调频率.点运行无响应

网友:
有没有输入三相380V,输出三相220V的变压器  ?

网友:
见过一台电的出现这种情况,雷辟了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