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求助大家:滚珠丝杆的固定座用选用专用的还是普通的?

楼主(2011-11-26):
2者价格相差很大,效果差不多的话 我就用普通的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进口二手货,呵呵

网友:
什么叫专用跟普通

楼主:
价格相差实在很大~~~ 普通的几块钱 专用的 上百元

楼主:
看了下 淘宝 发现有这个玩意 不知道可用不可用

网友:
太贵了,还是自已挖个.

网友:
同意楼上的   自己挖吧

网友:
图省事的话买现成的吧。不过这东西二手好,可以换轴承恢复精度

网友:
您那普通的叫万向轴承,没精度可言的  和丝杆座子哪跟哪的事情
下面那张图 是直线轴承。。。。。。
都搞不懂

网友:
先买个便宜的试试,不行再买贵的,还不好用就是人品问题了,没救的

网友:
你说的专用的,用的是两个角接触轴承,而且一头是有个带顶丝的螺母固定住丝杆 ,这样就没有了轴向的窜动
你说的普通的是个一般的深沟球轴承,而且是外面有半球面的,所以可以再一定范围内偏离轴向的回转,没有精度可言

所以说不要求精度的话就用普通的
你用好的滚珠丝杆的话还是用专用的吧

网友:
二手的专用是新的三分之一钱,和算。

网友:
许多丝杆只有6MM的轴承位

哪来的这么小的角接轴承

网友:
赶紧删图,免得枪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叶工窃笑中
哈哈小心又被墙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