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1-11-26):
这是什么原理
http://6.cn/watch/63452.html

网友:
文件下 载失败

网友:
低温超导

楼主: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像魔术似的,头一次见到,不知道是神马

网友:
确定是低温超导 这个高中课本里就有提到... 原理不清楚 不过我很佩服他的手......

网友:
很明显是超导嘛

网友:
液氮!超导!

网友:
UFO的飞行原理!

网友:
居然不带套,也不用钳子

网友:
这就是超导嘛,加了液氮

网友:
超导啥时能普及呢?

网友:
超导啥时能常温呢?

网友:
很有趣,可以用在魔术表演上

网友:
低温超导体

楼主:

有人说是液氦???
谁知道下面的黑方块的内部结构?

网友A:
這是高溫超導,非低溫越導

在熱力學裏有個很重要的溫度指標
攝式零下273.15度
一般簡稱為k度
所有的金屬到了這個溫度上
電阻為變零
也就是電流會變成完全沒有阻力
只要非常少的電力
就可以產生非常大的磁場
這是低溫超導的重要概念

但是零下273.15度不是正常人能夠達到的溫度
所以科學家努力研究了幾十年
發現不同的材質
超導溫度會不同
當然在k度時所有的物質都是超導
只有實驗室裏能達成,沒啥實用價值
如果能找到一般人能達到的溫度時就成了超導的物質
這才有利用價值
高於k度的超導,都叫高溫超導

如果你能發現在常溫下就成了超導的物質
你就發財了
你可以作出超大馬力超省電的電機
你也可以作出花不到一元錢的電力,就可以把你由北京送到廣東的磁懸浮列車
上海的磁懸浮列車其實是個樣板工程
耗電量比傳統列車還高

影片上應該是比較容易取得的液氮
液氮溫度零下196度,等於77k度(273-196=77)
這是目前高溫超導的極限值
所以材質應該朱經武博士團隊發現的釔鋇銅氧系(ru1222)的高溫超導體
雖然叫高溫超導
但溫度還是非常低的,別弄混了

网友:
最终还是电磁感应,找找楞次定律吧,只是一百多年前所有导体都有电阻而已

网友:
量子磁悬浮

网友:
也叫超导悬浮

网友B:
应该是低温超导,上面的是一个强磁钢,盘中黑块就是超导体,但不是铁磁性物质,所以刚开始不吸,倒入液氮后黑块呈现超导状态,当磁钢接近时在其中感应出电流(相对运动切割磁力线),这个感生电流产生的磁场刚好是阻碍磁钢运动的,所以磁钢落不下去,相反上提磁钢时有感生出相反的电流和相反的磁场,同样阻碍磁钢的运动,即表现出挨不上又拉不开的效果!           瞎猜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低温超导,上面的是一个强磁钢,盘中黑块就是超导体,但不是铁磁性物质,所以刚开始不吸,倒入液氮后黑块呈现超导状态,当磁钢接近时在其中感应出电流(相对运动切割磁力线),这个感生电流产生的磁场刚好是阻 ...
呵呵,瞎猜的都很有说服力!佩服。。。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wMDc2ODc2.html
这个就不好解释了!麦斯纳效应

网友:
利用低温超导的磁悬浮

网友(2012-01-16):
引用 网友A:
這是高溫超導,非低溫越導

在熱力學裏有個很重要的溫度指標
攝式零下273.15度
一般簡稱為k度
所有的金屬到了這個溫度上
電阻為變零
也就是電流會變成完全沒有阻力
只要非常少的電力
就可以產生非常大的磁場 ...

谢谢兄弟!我们又长见识了!

网友:
低温超导 磁生电 电生磁  同性相斥  异性想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是高溫超導,非低溫越導

在熱力學裏有個很重要的溫度指標
攝式零下273.15度
一般簡稱為k度
所有的金屬到了這個溫度上
電阻為變零
也就是電流會變成完全沒有阻力
只要非常少的電力
就可以產生非常大的磁場 ...

这位说的比较详细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直接用手拿,液氮不会冻伤么?

网友:
刘谦春 晚魔术的预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手拿,液氮不会冻伤么?

不会。手的温度对于液氮来说过高,液氮会瞬间沸腾气化,在手与液氮之间形成保护层阻隔液氮。
所以手是可以直接触碰液氮的(当然,手上不能有水,而且时间要短)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人为了给学生演示液氮是可以直接触碰的,把液氮倒在嘴里。
正常的情况下的确不会有啥问题,但是他喝下去了...
http://jandan.net/2007/08/27/thi ... iquid-nitroge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