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SX9II的接收机必须要和卫星天线一起用吗?

楼主(2011-11-26):
请问DSX9II的接收机必须要和卫星天线一起用吗?,如果想买兼容接收机不知用哪一款的合适,望指教。谢谢!

网友:
哪个版本的接收?RD921+EA101吗?
有JAPAN和马来的,两种。

网友A:
马来的好象必须加卫星接收才可以工作,工作后,卫星天线取掉还能用。不过断电后,重新启动,没卫星就又不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来的好象必须加卫星接收才可以工作,工作后,卫星天线取掉还能用。不过断电后,重新启动,没卫星就又不管用了。

是马来的症状和您说的是一样的。

网友A:
正常的,马来产的,接收里边单片机写的程序跟原来不一样了,
921里边是两个101,外接的是1个101,
RD921+EA101,其实就是三个EA101,加上降压电路和一个赛普拉斯的单片机而已。
整个921接收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谁能破解那个单片机的程序,改写下,就可以单独使用了。不过难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马来产的,接收里边单片机写的程序跟原来不一样了,
921里边是两个101,外接的是1个101,
RD921+EA101,其实就是三个EA101,加上降压电路和一个赛普拉斯的单片机而已。
整个921接收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谁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