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5轴小J从装夹到制成的全过程

楼主(2011-11-26):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是出过国的,中文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B:
兔兄今天语无伦次~哈!

楼主:
 俺的意思是,从把坯料放到5轴上面开始,怎么装夹,怎么对刀。。。。。一直到怎么完成5面加工。。。。。

网友C:
 5轴一般 只要4-5种装夹方法 不要想得太复杂 例如涡轮 他是通过**的通孔作为工艺孔压牢的 如果是 6面的腔体零件就是 先装到工装板 上再把工装板对齐工作台2个边缘的边条 或用垫块 移位装夹 就是悬空装夹 反正很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么加工呢,比如用刀路软件做刀路的时候毛坯是100*100*50mm的,那么是否真正的工件毛坯也必须是同样大小同样位置呢

网友C:
这么说吧原理几乎是 对刀是对工作台 额不是对工件 真正的不需要一样大大概就可以了

楼主:
 看来还不能把铣床都卖掉,不然没法开毛坯

网友D:
各个机床各种零件有它自己合理的加工工序加工方法,有从棒料加工的,有锯成呸料加工的,有半成品加工的,就是不知道LZ说的是什么玩意儿

楼主:
涡轮风扇
也有小迷你车床的床身: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