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刚买的无刷和电调改cp

楼主(2011-11-26):
刚买的c05m马达和cb100尾电调。可是通电不转啊。我是把电调的三根线并排接到马达上的,白线接在主电机插头的负极上的。怎么会不转啊。改过的兄弟麻烦说一下啊。怎么接线的,关键是马达上三根黑线和电调是怎么接的。改过的兄弟说说吧,小弟感谢不尽

网友:
仔细看下,

楼主:
我是这样接的啊,就是不转啊

网友:
在哪里弄的电调啊,有些不能用

楼主:
网上买的啊。买家说是cb100的老款尾电调啊编号是wk-wst-10a-LT对吗。不会是被卖家骗了吧

网友:
用排除法,慢慢来,先检查线路,看接对没有,有没有接触不良。再看电调是什么型号。有些CB100尾电调是没法用来改无刷的。

楼主:
电调型号应该是wk-wst-10a-LT这个吧。电调右边分别是白线红线和黑线,左边是红黑电源线,加上一个白线插头是和cp主电机一样的插头

网友A:
应该没问题啊,还是你线路没接对,你看接反了没,那个带黄色电容的那头是接电源的。红线和黑线直接接到电路板上电源线的下面,正负极看好。白色线接到电机插口的原黑线位置。

网友:
这是我原来CB100上的电调。上面的是主电调,不能用。下面的是尾电调,直接可以用

下面那个电调是我用的尾电调。

下面那个电调是我用的尾电调。

楼主:
我是这样接的我怕买到坏东西所以不敢随便剪线。cp接一块电池。电调也接一块电池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我的电调上的型号和你差一个字母你是LTC.我的是LT
.

网友:
呵呵,那不行吧,你那是乱搞。

楼主:
包装上写着hm-4g3-z-43的,应该是给4g3用的吧。

网友:
你不能接两块电池,那是乱搞。电调线早晚要剪的,不用心疼。注意点焊接技术。你的电调和电机都没问题,是你没接对。

楼主:
兄弟那电机上三根黑线分别接电调怎么接啊。我是电机中间的黑线接电调红线。两边的线分别接电调的白黑线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接电机的线随便接,如果发现电机反转了,就把任意两根线对调就可以了。

楼主:
还有正常马达通电会响吗。我通电了会叫两声嘟嘟,就什么反应也没有了

楼主:
哦。就是马达中间的线接电调中间的线。两边的线随便接是吧。

网友:
不會吧, 我的 hm-4g3-z-43 還在運送途中....

樓主快d 再測試看看~

我現在比較擔心了

楼主:
我已经狠心把电调的接头剪了,等下焊好试试看行不行吧

网友:
打尾舵左右都沒反應嗎..

网友:
有关技术的,顶

楼主:
22楼希望你的能用哦。反正我的不能用,不知道怎么回事弄了一晚上了,我确信线没接错。反正电机就是不转。不知道会不会是电调坏了。还是电机有问题。卖家买给我的时候说是cb100的可是寄来的却是4
g3都外包装上是HM-4G3-Z-43.电调上是WK-WST-10A.LT.如果你的和我一样可以用的话。弄好了来说说。反正我的我已经确定不能用了。200大洋啊,打水漂了

网友:
电源线并联了没?

楼主:
回wokaocl100电源线没有并联。我直接插了块电池上去效果应该是一样的吧。飞机和电调 插头不是一样的吗,我把线都接好了然后同时把两块电池一起插进电调和飞机上,这个和电源线并联不是一个性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问题啊,还是你线路没接对,你看接反了没,那个带黄色电容的那头是接电源的。红线和黑线直接接到电路板上电源线的下面,正负极看好。白色线接到电机插口的原黑线位置。

能否画-张简易的接线图给我们不会接的菜鸟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wokaocl100电源线没有并联。我直接插了块电池上去效果应该是一样的吧。飞机和电调 插头不是一样的吗,我把线都接好了然后同时把两块电池一起插进电调和飞机上,这个和电源线并联不是一个性质吗

如果用两个电池测试,电调的电源线正极必须和飞机的电源线正级相连,否则电调白色信号线的电压是来自飞机电池的,等于没有信号电压。
既然要改,就按照其它改好的帖子剪线和焊接,将电调的正负极焊到飞机的正负级就很简单了,自己不懂电路又搞两个电源,卖电调给你的商家会很冤枉。

网友:
华科尔4G3、4#3B、CB100的旧款无刷尾电调本来就是完全一样的电调,只是热缩膜外面的贴纸不同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解

或且用以前 4#3b 或 CB100 的电源分綫, 我是用這個試LT电調的°

网友:
楼主这个是不是“启动难”的问题?我看到用这个配置改的无刷,基本都存在启动难的问题。小推油门3次有1次是转动不起来的。
我昨天飞了朋友的无刷版CP,就是这个情况,小推油门,尾桨开始转动了但主桨不动(C05M听到有电流声),此时用手扭动一下主桨,帮助电机开始转动,然后就顺畅了!

不知道楼主的是否这个情况(注意推油门的时候电机是否有电流声),也顺道问一下LS诸位,是否也存在这个问题呢?

再深入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CB100的主电调不能用?同样是10A,1S,是什么因素影响呢?对电调不太懂,望指教。
来个试验性的,V100D03BL的尺寸、重量跟CP最为接近了,可否用03BL的主电机电调或尾电调移植到CP上面呢?

网友C:
聰少, 華的電調有好幾款, LT 的是個PWM 電調,
需要接到有刷電調的馬達輸出其中一條線就可作業
華牌其他不是LT 的電調是沒此特性, 要接上接受機的通道才可

另, 對岸朋友已經試過用v100d03bl 的主無刷和尾無刷, 但效果不太好
(太重了, 太猛了, 太容易炸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聰少, 華的電調有好幾款, LT 的是個PWM 電調,
需要接到有刷電調的馬達輸出其中一條線就可作業
華牌其他不是LT 的電調是沒此特性, 要接上接受機的通道才可

另, 對岸朋友已經試過用v100d03bl 的主無刷和尾無刷, 但 ...

非常感谢!
目前我的原厂电机依然服役中,此次了解这些将作为日后改无刷做准备功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