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把神火625改成数控了

楼主(2011-11-26):
先来一个半成品全景图,试试图床

楼主:
沙发撩特,发图成功。。。下面继续

纵拖板的丝杆槽需要修改,可以增加行程和用更粗直径的丝杆。原机是13×3的。改成M16×2的。双螺母消差。拖板行程增加到160mm。这个改造很重要。
以后转刀塔的时候减少了干涉, 如果需要反车(主轴反转,车螺纹时) 刀塔也能走到相应位置.不改不行! 行程增大之后,拖板上还可以安装副刀塔,风铣附件,磨头...爽啦!

纵拖的步进电机安装

楼主:
其他的一些细节展示

跟其他朋友不同的贴塑原则。。。

纵拖只对红线标出的主承载面进行了贴塑。  另外塞铁在侧面4个调整螺丝顶住时,是不会碰到主承载面的。有什么好处呢?自己去想哦!
上移安装的丝杠和两个精确加工的T型螺母可以提升丝杠对大拖使力的力学特性. 左边那个螺母是可调回差间隙的.

这是侧面,增加了2个调整螺钉,4个钉调整 好处多多。。。。

楼主:
拆掉了原来的小拖,改成死底座,增加了刀架的刚性,同时也优化了位置。刀架锁紧也改成M16×2的螺栓,中段有铜套。配一个超大的压紧螺母手柄。 刀架刚性远超原配

大拖双山导轨也进行了贴塑。整个贴塑在机床买回来后就立即进行了。过程从略。。。。
需要讲的是大拖阴面导轨的一些处理。这根导板我增加了2个螺钉,孔位是有意偏的,为什么要这样呢?

楼主:
大拖也是双螺母消差,拆掉了走刀箱。  丝杆用推力轴承+滚针轴承进行固定

网友:
改是好改,问题是改出来的车个圆的直径精度能达到多少丝呢?

楼主:
机械部分第一阶段结束

车制实际精度优于0.02mm/10cm。  同步齿X和Z均采用1:2减速。大拖丝杆螺距4mm(M22)。纵拖丝杆螺距2mm(M16)。纵拖86*90同步电机,大拖86×110同步电机。驱动板50V电压 2细分 自动半流 无衰减  mach3电机设置 X 800 100 200 Z 400 200 200 (比例 速度 加速度)

机械部分的运动范围保持并合理的超过了此机的出厂标准.丝杠上配合螺母导程也比原配的更长更精确(而且是双向的),所有的运动副做到了紧而顺的状态.

网友A:
T型丝杆还能用于数控?精度差到天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型丝杆还能用于数控?精度差到天上去了

 是吗?我米少,就只能玩老东西了。我还没玩过滚珠丝杆。:loveliness:

网友:
 超音频淬火是什么工艺?

网友:
以前许多进口高精度机床都是T丝杆,精度可以说与T丝杆还是滚珠丝杆没关系,只与丝杆制造精度有关,T丝杆也可以精度超过滚珠丝杆
滚珠丝杆只是摩擦力小,磨损小而已

网友:
普通丝杠能达到0.02mm 不太现实吧
要想精度高 滚珠丝杠必不可少
T丝杠能超过滚珠丝杠   可能是拿高精度的T杠比 烂的滚珠丝杠吧    (滚珠丝杠也有高精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fang老大言之有理,机床的精度不光是丝杠的事,垃圾滚珠丝杠不一定能比得上好的T丝杠

网友:
 进来好好学学,继续折腾

网友:
跟你学,我也改!!!

网友(2013-04-23):
进来好好学学

网友:
改得比我漂亮多了,继续努力。看样子,我的也要再改改了。
改得真的不错

网友C:
动手能力强,改得挺好的,学习啦

网友D:
改的不错。。。在满足需求的前提下成本控制到位。。。向你学习。

网友E:
很好 是我学习的榜样 最好图再详细些 想做参考 谢谢

网友F:
看样子我的BB25-1也要改改了

网友G:
精度主要看丝杠的螺距的,T型丝杠螺距小的话精度完全有可能超过滚珠丝杠,想想千分尺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