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款接收机8.4V能不能上11.1V 3S锂电?

楼主(2011-11-26):
我有一个老设备,是四通直升机上面的,最近想用到DIY的船上,原配电池是 SP NI-MH  5/4 AAA 750MAH 8.4V的。想问问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电池的放电倍数是多少C呢?可不可以用11.1v 3s的锂电呀?在线求解答啊。

网友:
用九伏三端稳压处理

楼主:
我不是想降压,我是想用11.1V会不会烧接收器,因为接收器是直接接的380电机。

网友:
这个电池也不是直接供给接收机用的,四合一里面一定有BEC电路降压处理。所以,上11.1V锂电对接收机应该不会有影响。但是,大多数的直升机用小型有刷电机和有刷电调是承受不了11.1V电压的,贸然上的话很容易烧坏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就是用的7.4V 2S的锂电直接供接收机,接头是JET的红色头子。还真的没发现不是直接供接收机用的呀。然后,7.4V接到接收机上面,从接收机出来四通。也就是两个舵机插头,两个马达出线,其中一个出线是用于直升机主马达的,另一个则是四通的尾马达,我试过了那个主马达的可以调节停止以及开到最大。尾马达则是最小和最大但不能停止。所以我现在用的是两通,一个是主马达,一个是舵机通道了。在船上主马达我现在用的也是玩具飞机里拆下来的180那种长马达利用齿轮比例来牺牲转速达到一定的推力。1:3.7的齿轮比以及1:2.25的齿轮比。这两者今天试水2.25的那个要快很多。速度上我想应该能达到个20公里了吧。目测的不太准确。所以我想换成11.1V的电池加上380的马达再试试,那样应该是可以更快的吧。我还只是一个新手菜鸟连门都没入的。不知道什么是水刀,今天才搞清楚压浪板是个啥东东,呵呵。见笑了。明天再去试水,这次要拍个照回来

网友:
用3s锂电基本上没啥问题,电机不会烧,但电调的MOs会不会烧就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