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数字伺服控制器(2011/11/27更新)

楼主(2011-11-26):
呃。。因为拍视频的时候我一个手拿着舵机一个手拿着相机拍摄,所以无法再串口输入角度或者调节电位器来控制角度了。。

Q:为什么要拿起来又放回去呢?
A:我对编码器的设置是在没有信号的时候(即磁钢拿走,霍尔整列识别不到变化)时自动将当前的值设定输出为-4,这个时候PID运算时U(t)值便不断累积,电机控制信号输出导致电机转动。当电机放回后,重新输出当前的角度值,U(t)变化后重新输出使电机往正确的角度运动。

网友:
:
    过冲抖舵,PID部分还需要完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嘿嘿,是的,初始测试刚刚成功。接下来是完善pid,p i d三个值我都给的比较低,所以整定不是很好,一下就过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期待懒猫的不断更新

楼主:
PID参数调整,抖舵情况有所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