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木制配件强度的一个好办法

楼主(2011-11-26):
其实很简单,费用也不高,就是把木制配件,用502胶水浸泡一下,干了后就变硬了,可以和尼龙的相当,下面的一节横齿就是我用这种方法加强的

网友:
以前做手工 小东西木头的强度不够就用这办法 好像是水状的101胶哈 很刺鼻
灰常有创意
木头好加工  加工完 固化  变硬   哇塞  这样岂不是。。。 。。。 。。。(省略N个字)

网友:
好办法,谢谢了,分享了

网友A:
502那个口没封好很容易干了废掉,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2那个口没封好很容易干了废掉,有什么好办法?

是水状的么?透明的  要是的话  教你个方法  我就是这样保存的
  每次 用钉子插进孔中  然后放入冰箱上层保存 (没看错呦就是冰箱上层 可不是冷冻室呀)能保存很长很长时间   不过我建议还是尽量用完  因为长时间保存后 就不怎么好用了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是用两个盖子,一个就是那个原配的新的作为密封保存用,另外再准备个盖子就戳一个孔作为粘东西用,用完立马拧下来,把那个原配没有戳孔的新盖子立刻拧紧保存。

网友:
我用过 北京牌的不错,开了随便放一个月也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2那个口没封好很容易干了废掉,有什么好办法?

我是用过之后,将那个口烧一下,快速按在玻璃上封住。

网友:
木齿条耐用?

网友:
又学了一手。

楼主:
强化后,无论硬度韧性都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和尼龙的差不多,耐用也还可以,当然不能和铁的比了用在一些不是高速的地方是没问题的。

网友:
502封存这简单,包点面巾纸再盖盖子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说来可以雕刻木仓了、然后硬化 给力呀。看JC怎么办!

网友:
真空塑化会稍稍好一点,但是还不如直接用胶木